430单片机与串口调试助手通信时,硬件电路怎么连接?

楼主:
刚接触430单片机,现在想让单片机能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通信,硬件电路该怎么连接?能不能像STC单片机一样通过串口直接链接USB线再接到PC机上通信?还是说必需要有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因为我只是在调试时需要与PC机通信,正常情况是不需要与PC机通信的,所以我想如果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有点多余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啊!高手来回答啊啊

网友A:
STC的也不能直接通过串口连电脑USB,那应该是用了一个USB转UART的芯片,比如CH340。对于单片机的串口,430和STC都一样。整个连接过程都差不多

网友:
那个usb线也是有个USB-USART转换芯片,在它的USART端应该是TTL电平信号,直接接430的TXD和RXD引脚即可,这点和操作STC单片机是类似,唯一可能的不同在于,STC如果是5V的电平,可以直接接USB-USART的输出,但430是3.3V甚至更低,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只电阻,但通信速度要降低,因为存在较大的RC常数,严格来说,要进行5V-3.3V转换,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的也不能直接通过串口连电脑USB,那应该是用了一个USB转UART的芯片,比如CH340。对于单片机的串口,430和STC都一样。整个连接过程都差不多

STC15系列的应该都可以的吧,就是USB线从电脑连出来,然后把两根数据线分别接单片机的RX,TX,地线相连就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通信了,不知道430系列单片机可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
可以。就像楼上说的,注意电平,不确定430能不能接5V电平,看一下USB线的资料。USB线如果是买的话一般都是232电平的,需要用个max232之类的转换。不确定你的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是啥板子,要是2553那个板子就可以直接usb调试,把两个跳冒重新插一下,自己的板子,那就用一个usb转串口线吧,再说玩单片机,你不可能没转换模块吧

网友:
通过USB串口线即可。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是官方的lauchpad,板子上的usb就有串口和下载仿真的功能,板子如果自己做的话,就要外接像ch340这些USB转串口模块了

网友:
怎么样啊,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在等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