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关于双核的SysTick

楼主:
ARM公司的CM系列核都有一个用于精确滴答周期的SysTick定时器,用于提供操作系统的滴答周期。刚看54100的UM手册,发现54100具有两个SysTick(M4一个,M0一个)。那么我有个疑问,在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使用哪一个SysTick呢,如果两个都使用,那么系统调度岂不是乱套了?

另外ARM提供的CM核的systick的时钟源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固定的内核时钟,一个由MCU厂商自己设计。但是54100的却固定为内核时钟的2分频,也就是没有使用CM核固定的时钟。难道MCU厂商可以修改CM核?

网友A:
还没研究到系统层面,等待大牛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研究到系统层面,等待大牛出现

其实在大伙眼中,你就大牛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大伙眼中,你就大牛一只

我也要研究研究OS,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大家学习

网友C:
今天早上看datasheet,也发现了m0+中有个systick,感觉如果上系统的话,用于任务调度的应该是分开的,两个核的任务是不同的,有两种task,new的task如果是m4核的,就用m4的systick,如果是m0核的话,就用m0的systick。
纯猜测,没接触过,有做过多核rtos移植的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看datasheet,也发现了m0+中有个systick,感觉如果上系统的话,用于任务调度的应该是分开的,两个核的任务是不同的,有两种task,new的task如果是m4核的,就用m4的systick,如果是m0核的话,就用m0的systick。
纯猜测,没接触过,有做过多核rtos移植的出来解释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两套OS了。内存吃紧啊

网友D:
这要看RTOS支持不支持非对称多处理器,不支持是分别跑RTOS,也就是两套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RTOS支持不支持非对称多处理器,不支持是分别跑RTOS,也就是两套独立。

还真没了解过。长见识了

网友E:
两个独立内核,设备都是共享的,中间的AHB-LITE总线做访问仲裁,应该是基于优先级的仲裁结构,前面某一章有优先级表。通过共享sram和mailbox交互和同步。
systick的时钟厂商相关,这个是可以改的,参考《cortex-m3权威指南》8.7节。

》》》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使用哪一个SysTick呢,如果两个都使用,那么系统调度岂不是乱套了?

目前基本还都是一个核跑一个RTOS,中间通过要么硬件总线,要么在硬件互斥上搞的所谓虚拟总线来协同。要做成一个RTOS,硬件必须至少在某个层面有某一些共同的东西才行。异构rtos很多人在闹着做,可这么久我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独立内核,设备都是共享的,中间的AHB-LITE总线做访问仲裁,应该是基于优先级的仲裁结构,前面某一章有优先级表。通过共享sram和mailbox交互和同步。
systick的时钟厂商相关,这个是可以改的,参考《cortex-m3权威指南》8.7节。

》》》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使用哪一个SysTick呢,如果两个都使用,那么系统调度岂不是乱套了?

目前基本还都是一个核跑一个RTOS,中间通过要么硬件总线,要么在硬件互斥上搞的所谓虚拟总线来协同。要做成一个RTOS,硬件必须至少在某个层面有某一些共同的东西才行。异构rtos很多人在闹着做,可这么久我是没见过。

多谢解疑。只是这样一来,MCU的可操作性不是变得更复杂了吗?是不是违背了简单易用的初衷了,而且如果操作过于复杂将使很多人望而却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疑。只是这样一来,MCU的可操作性不是变得更复杂了吗?是不是违背了简单易用的初衷了,而且如果操作过于复杂将使很多人望而却步

我个人看这种片子应该不是给入门级的用。我们身边不少人都还是停留在51的直接操作面,rtos还要靠摸学,状态机弄不好,c语言也是只知道皮毛,更不要说arm体系和总线结构的了解,这样的状态操作同构都难受更何况异构。这不针对什么人,只是一个现状,这点从lpc54102活动的发帖可以看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有点深入的帖子基本没有,大多还是架架环境,点点灯,玩玩iic,读读功能口的数据,甚至gpio模拟spi。我觉得适合大多数人的使用方式是把m0或者m4完全当一个协处理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看这种片子应该不是给入门级的用。我们身边不少人都还是停留在51的直接操作面,rtos还要靠摸学,状态机弄不好,c语言也是只知道皮毛,更不要说arm体系和总线结构的了解,这样的状态操作同构都难受更何况异构。这不针对什么人,只是一个现状,这点从lpc54102活动的发帖可以看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有点深入的帖子基本没有,大多还是架架环境,点点灯,玩玩iic,读读功能口的数据,甚至gpio模拟spi。我觉得适合大多数人的使用方式是把m0或者m4完全当一个协处理器。

我感觉这个双核就是为了提供高性能的同时保持低功耗,以适应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如手持式设备、智能传感器等。看datasheet,也说m0+是作为m4的协处理器。至于是否入门级,关键还要看其市场定位,也就是价格。

网友:
哦,不好意思我说的入门级是指用它的人的水平,不是市场定位,是我没意识到语境差异给你造成困扰,sorry。
高性能低功耗的片子现在还真其他选择,TI的msp432, c26xx,st的L等等。从功能支持上,真没看出lpc54102为低功耗做了什么功能优化(相比efm32和atmel),它只突出自己运行时,睡眠时等几个态的电流,而电源,频率管理都显得很初级(相比msp430),甚至这点资料还不完全开放。
没有优势只好用两个核来造话题。而如果想做RTOS或者高级应用,两个核涉及的东西和一个核有太多不同,更何况这芯片还异构,不是一般人能玩好的。
我个人从目前得到的资料看,这片子应该是nxp应对低功耗市场而推出的"搅屎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这个双核就是为了提供高性能的同时保持低功耗,以适应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如手持式设备、智能传感器等。看datasheet,也说m0+是作为m4的协处理器。至于是否入门级,关键还要看其市场定位,也就是价格。

这个片子的资料我还没有细看。但是我觉得把CM0+当做CM4的协处理器有些不妥,至少和其宣传不符。根据这两个核的特性,如果54102要想达到低功耗,必须倚重CM0+,在需要用到高性能的时候才启用CM4,这样才能达到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平衡,在中低端MCU的应用里面,需要用到高性能的比重也不大,所以我觉得54102应该是以低功耗为重点。然而这样一来,CM4反而扮演了协处理器的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看这种片子应该不是给入门级的用。我们身边不少人都还是停留在51的直接操作面,rtos还要靠摸学,状态机弄不好,c语言也是只知道皮毛,更不要说arm体系和总线结构的了解,这样的状态操作同构都难受更何况异构。这不针对什么人,只是一个现状,这点从lpc54102活动的发帖可以看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有点深入的帖子基本没有,大多还是架架环境,点点灯,玩玩iic,读读功能口的数据,甚至gpio模拟spi。我觉得适合大多数人的使用方式是把m0或者m4完全当一个协处理器。

哈哈,确实。同意你的观点。54102的初衷我相信是有道理的,我的工作和低功耗应用很密切,迄今为止所用的MCU都是低功耗类型的,然而低功耗和高性能的确是对立的,很难同时兼顾。迄今为止出现的所谓的低功耗产品应用都是很有局限性的。另外我觉得论坛上的深入帖子过少是有原因的:1,诚如你所说,大部分坛友都是初学者,属于入门级的使用者,很难发挥这颗芯片的功能;2、对于一个比较新颖的产品,想要发挥其特性需要时间,新东西、这次的体验时间又短,很难出高质量作品;3、需要有对应的项目,只靠玩玩开发板,写写驱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