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cc2592在z-stack中怎么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个cc2530+cc2592的板子,硬件连接和TI官方的一样,在z-stack中修改了hal_board_cfg.h文件的#define xHAL_PA_LNA  为#define HAL_PA_LNA 但是enddevice设备不能组上网

网友A:
你看下硬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硬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是硬件电路问题,用的2.3的协议栈上面支持2591,2591和2592硬件连接不一样,现在改了可以组网通讯,但是距离很近才20米,怎么这么近为什么?

网友:
这个和你硬件相关,这个只能你慢慢查了。以前我们整zigbeePCB天线,也是一点一点调节板子厚度和阻抗匹配什么的

网友:
肯定是PA没用起来 CC2592没用起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 2592 在cc2530里面不知道怎么修改协议栈。。。。只有10M左右呢  470728166@qq.com   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