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本人初学蓝牙,想请教各位,MSP430单片机与蓝牙通信应该怎样实现?

楼主:
大家好,本人初学蓝牙,想请教各位,MSP430单片机与蓝牙通信应该怎样实现?蓝牙与单片机该怎样连接,都要连那些借口,还需要做哪些工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cc2541和msp430,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吗?

单独发帖吧 ,这样更多人可以来帮忙

网友B:
哪种模块你总得说啊,要是那种简单的串口蓝牙直接三根线搞定

网友C:
我也在学蓝牙,你想用蓝牙干什么?是哪个版本的蓝牙?是BLE吗?什么接口取决于使用的蓝牙芯片或者模块,选好蓝牙之后再来看MCU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学蓝牙,你想用蓝牙干什么?是哪个版本的蓝牙?是BLE吗?什么接口取决于使用的蓝牙芯片或者模块,选好蓝牙之后再来看MCU的处理。

用的是CC2541蓝牙模块,单片机是MSP430FG439,我想知道除了接数据线RX和TX还需要再接其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模块你总得说啊,要是那种简单的串口蓝牙直接三根线搞定

用的是CC2541蓝牙模块,单片机是MSP430FG439

网友C:
CC2541直接是I2C接口吧?如果没错的话,除了RX和TX,剩下需要连起来的就是电源和地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2541直接是I2C接口吧?如果没错的话,除了RX和TX,剩下需要连起来的就是电源和地线咯

是I2C的,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cc2541和msp430,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