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连续两个反相器所做什么用的?

楼主:
有的芯片内部有连续两个反相器的结构,想知道这有什么用吗?直接一根线过来电平不也是一样的吗??求前辈赐教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指的具体情况,如果有图会更好。

一般地,它可作为缓冲用、对弱信号的放大。
       隔离用、减小前后级的相互影响。

网友:
一般来说利用反向放大电路主要是出于提高共模抑制比的目的。这里用两级反向放大,可能目的有2,1:为了得到正向信号,2,分开放大,可以让一级做信号放大,另外一级做功率放大

网友:
“有的芯片内部有连续两个反相器的结构”
还有一种可能:提供后级更大的驱动电流,同时保持相位关系不变。此时后面反相器和前面反相器在芯片上占用的面积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延迟”。

网友:
应该是用作隔离和阻抗匹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