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网络铺铜间距规则设置

楼主:
高手们,对于不同网络铺铜间距规则设置,就是我的板上有5v,GND ,还有其他需要散热的网络都铺了间距为0.3mm,铺地间距要设成0.5mm,在规则里怎么设置。

网友:
什么软件没说

网友:
如果是AD软件,,可以在TAB键下设置,

网友:
你应该设置两个敷铜规则不就好了吗,只不过在规则设置中,frist和second字样的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