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TLAB实现DSP28335中SCI数据通讯的模型建立以及C代码的生成

楼主:
MATLAB里面就两个SCI模块SCI Receive & SCI Transmit,怎样搭建模型才能实现数据的双向通讯?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matlab的还真的没玩过。
事实上硬件仿真并不是很靠谱,可以的话试试直接在板子上做吧。

网友B:
可以把你的模型帖上来看看,我用过它C2000的工具箱,只能生成程序到DSP板上面跑,无法生成代码,也可以软件模拟通讯过程。

网友C:
不要指望matlab能给你生成特定功能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的还真的没玩过。
事实上硬件仿真并不是很靠谱,可以的话试试直接在板子上做吧。

课设里面要求必须用MATLAB建模,然后RTW转C代码,现在模型都不知道怎么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你的模型帖上来看看,我用过它C2000的工具箱,只能生成程序到DSP板上面跑,无法生成代码,也可以软件模拟通讯过程。

C2000的工具箱是什么啊?

想知道SCI Receive 和SCI Transmit这两个模块怎样连接才能实现数据的双向通讯啊?

PS:数据通讯是DSP28335与触摸屏之间,DSP传送数据到触摸屏,触摸屏修改数据传到DSP实现数据的控制。
模块就是这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指望matlab能给你生成特定功能的程序。

模型建好就行了,建好模型再用RTW进行目标板的C代码生成,理论上可以用

现在模型搭不好就没法实验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型建好就行了,建好模型再用RTW进行目标板的C代码生成,理论上可以用

现在模型搭不好就没法实验效果了

直接硬件多好。

算法最好基于matlab,硬件模型还是直接实验比较好。

个人意见。

网友:
貌似MATLAB是有这个功能,不过好像是针对算法层面的吧,至于通信方面的没有了解过,如果楼主搞明白后分享给大家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