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问题,求指导

楼主:
GPIOC->CRH|=0X00038000; //PC11输入,PC12输出这个为什么表示对11,12口,看了好一会,不太懂啊,,,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CRH表示高八位吧,从左到右一次是Pin15~Pin8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H表示高八位吧,从左到右一次是Pin15~Pin8

哦,原来是这样看的,懂了,谢谢

网友B:
神马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马东东????

就是0X00038000,只是表示高八位,所以3,8是定义P12,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