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服务器运行不起来,求解救。

楼主:
boa服务器今天搞了,运行的时候老是提示unable to dup2 the error log: Bad file descriptor    尝试了更改文件权限,更改html文件名,虚拟机上/etc下的那个文件说是要复制开发板的/etc下面,但是复制过去的时候说什么只读文件不能更改啥的。更改/etc文件权限也更改不了。这刚开始入门求大神知道啊,快哭了都

网友A:
有root权限就可以改了,刚刚开始你就哭了的话,那你会哭很久

网友:
boa服务器移植:
一> 编译boa程序1.www.boa.org下载boa-0.94.13.tar.gz2.解压3../configure 4. make编译时用2.95.3以上的版本会出错:util.c: 100: 1: pasting “t” and “->” doesnot give a valid preprocessing token make: [util.o] Error1
解决方法:方法1>. 修改compat.h中的#defineTIMEZONE_OFFSET(foo) foo##->tm_gmtoff为:#define TIMEZONE_OFFSET(foo)foo->tm_gmtoff
方法2>. 改用2.95.3版本的编译器。
二> 修改配置文件boa.conf 1.建立/etc/boa目录, 并复制boa.conf到/etc/boa目录下,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修改。 2. 修改访问权限:修改User nobody为 User 0 ;修改Groupnogroup 为 Group0 3. 设定日志目录:boa日志有两部分,Errorlog 和AccessLog一般情况下为/var/log/boa/error_log和/var/log/boa/access_log两个文件。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情况设置日志目录:ErrorLog/var/log/boa/error_logAccessLog /var/log/boa/access_log(注意:这里/var/log/boa目录必须为可写,否则会出项错误:log.c:73– Unable to dup2 the error log: Bad file r.)
4. 设置html文件目录:DocumentRoot /var/www 5. 设置默认首页: DirectoryIndex index.html 6. 设置cgi脚本目录:  将    ScriptAlias /cgi-bin/ /usr/lib/cgi-bin       修改为     ScriptAlias /cgi-bin/ /var/www/cgi-bin三> 根据第二步设置建立相关文件夹并放入文件: 1.根据(第二.3步)的设置建立/var/boa 文件夹。 2. 根据(第二.4步)的设置建立/var/www 文件夹, 并在此目录下存放html文件(包括index.html文件)。 3. 根据(第二.6步)的设置建立/var/www/cgi-bin文件夹,  并存放一些用来测试的cgi脚本。
四> OK,运行boa程序。  在windows 下通过http://172.20.223.151这种形式访问,进行测试。
五> 移植到开发板 1>. (第一.3步)操作完成之后,修改Makefile文件:  将: CC =gcc CPP = gcc -E    该为: CC = arm-linux-gcc CPP = arm-linux-gcc -E  make即可。 2>. 拷贝PC上/etc/mime.types文件到开发板/etc目录下     或者将boa.conf文件中MimeTypes /etc/mime.types      修改为: MimeTypes/dev/null
boa配置相关目录:1.boa.conf 的存放目录:  默认boa.conf是在/etc/boa.conf目录的,boa运行时会自动去找/etc/bon.conf目录。  这个设定是在define.h文件中定义的,可在编译之前进行修改。
2. log目录: 分为 Errorlog 和AccessLog 两个目录,可在boa.conf中修改。 如: ErrorLog/var/log/boa/error_log AccessLog /var/log/boa/access_log
3. html文件存放目录, 可在boa.conf文件中修改。 如: DocumentRoot/var/www
4. cgi脚本存放目录, 可在boa.conf文件中修改。 如: ScriptAlias/cgi-bin/ /var/www/cgi-bin
5. mime.types存放目录, 可在boa.conf文件中修改。 如: MimeTypes/etc/mime.types

六> 常见错误:
1>. 错误1:gethostbynam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办法: 修改boa.conf   去掉ServerName www.your.org.here 前的注释符号(#)
2>. 错误1:util.c:100:1: error: pasting "t" and "->" does not givea valid preprocessing token make: *** [util.o]
解决办法: 修改src/compat.h   找到   #defineTIMEZONE_OFFSET(foo) foo##->tm_gmtoff   修改成   #defineTIMEZONE_OFFSET(foo) (foo)->tm_gmtoff
3>. 错误2:boa.c:211 - getpwui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办法: 修改src/boa.c   注释掉下面这段程序:
 if (passwdbuf == NULL)
{  DIE(”getpwuid”);   }
if(initgroups(passwdbuf->pw_name, passwdbuf->pw_gid) == -1)
{   DIE(”initgroups”);   }
即修改为:
#if 0
if (passwdbuf ==NULL)
{   DIE(”getpwuid”);   }
if(initgroups(passwdbuf->pw_name, passwdbuf->pw_gid) == -1)
{  DIE(”initgroups”);   }
#endif
4>. 错误3:boa.c:228 - icky Linux kernel bu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办法: 修改src/boa.c
注释掉下面语句:
if (setuid(0) != -1){  DIE(”ickyLinux kernel bug!”);  }
即修改为:  #if 0   if(setuid(0) != -1) {   DIE(”icky Linux kernel bug!”);   }  #endif
5>. 错误4:log.c:73 unable to dup2 the error log:bad file descriptor
解决方法:     方法1> 确定日志目录对与所有用户都具有可读/写的权限
方法2> 修改src/log.c (建议采用方法1)  注释掉  if(dup2(error_log, STDERR_FILENO) == -1) {  DIE("unable to dup2 the errorlog");  }
即修改为:
 #if 0     if (dup2(error_log,STDERR_FILENO) == -1)
{  DIE("unable to dup2 the error log");   }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root权限就可以改了,刚刚开始你就哭了的话,那你会哭很久

我用的红帽5.5     直接用root账户登录的啊。嵌入式开发板上的root怎么搞????

网友:
开发板是一般也是用root登录的,所以,如果是在开发板是编辑不存在权限问题,也不可能不能编辑

网友:
看我的文章,你参考做就行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