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的AD输入问题

楼主:
首先上一张图:
如图运放输入的电压应该是0.4V,我直接将这个电压接入TMS320F28027的ADC转换,转换出来的数据并不是0.4V,是0.69V。我断开运放输入时,利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4V,但一接上ADC后,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69V,想不明白。

网友:
上面图片没有发出来,在这里再发一次。

网友A:
我断开运放输入时,利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4V?
这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电路后面有一个跟随器,你直接万用表测试AD口的输入,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断开运放输入时,利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是0.4V?
这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电路后面有一个跟随器,你直接万用表测试AD口的输入,看看是多少。

可能是我表述的问题,我断开了运放输出与ADC接触的位置,利用万用表测量运放输出的电压,输出电压是0.4V。但我一接上运放输出与ADC后(因为本来就是想测量运放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比ADC抬高了,用万用表测它们的连接处,显示电压是0.69V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在运放输出处并联接一个100欧姆电阻,就是电阻一端接运放输出,一端接地。并联电阻后,在输入ADC,ADC的转换数据很正确。

网友:
嗨,建议楼主学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