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高速数据采集之中断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系统概述
     简单点说,就是FPGA准备好数据了,现在需要通知ARM过来取数据。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可以把FPGA的一个IO挂在ARM的外部中断上,准备好数据了就触发一次中断,大喊一声“HI,我来啦!准备接客”。那么在soc中怎么设计呢,如下图所示:

1)  ADC采集来的数据先进FIFO缓存
2)  在FPGA内部生成IRQ逻辑,并挂在lwhps上

3、系统生成
在qsys中我们要生成如下的硬件系统,整体连接关系如下:

中断号应该是几呢?请看下面分解。

中断的参数设计如下:

地址映射关系如下:

HDL Example如下:
lark_pcie u0 (
        .memory_mem_a                          (<connected-to-memory_mem_a>),                          //                         memory.mem_a
        .memory_mem_ba                         (<connected-to-memory_mem_ba>),                         //                               .mem_ba
        .memory_mem_ck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                         //                               .mem_ck
        .memory_mem_ck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_n>),                       //                               .mem_ck_n
        .memory_mem_cke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e>),                        //                               .mem_cke
        .memory_mem_c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s_n>),                       //                               .mem_cs_n
        .memory_mem_ra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ras_n>),                      //                               .mem_ras_n
        .memory_mem_ca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as_n>),                      //                               .mem_cas_n
        .memory_mem_we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we_n>),                       //                               .mem_we_n
        .memory_mem_reset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reset_n>),                    //                               .mem_reset_n
        .memory_mem_dq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                         //                               .mem_dq
        .memory_mem_dqs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s>),                        //                               .mem_dqs
        .memory_mem_dq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s_n>),                      //                               .mem_dqs_n
        .memory_mem_odt                        (<connected-to-memory_mem_odt>),                        //                               .mem_odt
        .memory_mem_dm                         (<connected-to-memory_mem_dm>),                         //                               .mem_dm
        .memory_oct_rzqin                      (<connected-to-memory_oct_rzqin>),                      //                               .oct_rzqin
        .clk_clk                               (<connected-to-clk_clk>),                               //                            clk.clk
        .reset_reset_n                         (<connected-to-reset_reset_n>),                         //                          reset.reset_n
        .hps_0_h2f_reset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h2f_reset_reset_n>),               //                hps_0_h2f_reset.reset_n
        .hps_0_f2h_cold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cold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cold_reset_req.reset_n
        .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reset_n
        .hps_0_f2h_warm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warm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warm_reset_req.reset_n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connected-to-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connected-to-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

做到这里硬件系统就设计完成了!

4、关于中断号
    从上图看到,我们的中断是挂在f2h_irq0上,实际的物理中断是多少呢,需要认真看手册了
总共fpga到arm的有64个中断源,分别分配在f2h_irq0和f2h_irq1上,所以上面的设计对应的物理中断号是77,记住了哦,下面还有用!

5、产生中断源
简单的写了一个计数器,作为中断源,如下:
module count_int (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avl_irq
);

reg  [31:0] s_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s_cnt <= 32'd0;
        else
            s_cnt <= s_cnt + 1'b1;
    end

assign avl_irq = s_cnt[24];

endmodule

把输出挂在HPS的模块上就可以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avl_irq)

6、linux驱动
1)首先要告知内核,要挂在这个中断啊,dts中需要添加
  altera_pio: gpio@0xff200000{
                        compatible = "altr,pio-1.0";
                        reg = <0xff200010 0x10>;
                        //reg = <0xff200000 0x10>;
                        interrupts = <0 45 4>;
                        //interrupts = <0 40 4>;
                        altr,gpio-bank-width = <32>;
                        altr,interrupt_type = <2>;                //failing edge
                        #gpio-cells = <2>;
                        gpio-controller;
                        //inter_gpios = < &altera_pio 0 1 >;
                        #interrupt-cells = <1>;
                        interrupt-controller;
                };

注意:
  • reg = <0xff200010 0x10>;和上面的地址分配是对应的
  • interrupts = <0 45 4>;,这个45需要加上32,那么和上面的中断号77也是对应的

2)挂载自己的驱动程序
还要告知内核,我用了它的哪个中断源,取个名字叫key_int吧
<blockquote>key_int {

自己写的简单驱动如下: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linux/leds.h>
#include <linux/io.h>
#include <linux/uaccess.h>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irq.h>
#include <linux/of.h>
#include <linux/of_gpio.h>
#include <linux/of_device.h>
#include <linux/gpio.h>

int key_gpio;
int key_irq;
/*******************************************/
//中断处理函数:
static irqreturn_t key_interrupt (int irq, void *dev_id)
{
//       printk("=============key_interrupt=============\n");
        return 0;
}

int button_releas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return 0;
}

int button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sult;
        struct device_node *node = pdev->dev.of_node;
        key_gpio = of_get_named_gpio(node,"inter_gpios",0);
        key_irq = __gpio_to_irq(key_gpio);
        printk("=============key_irq = %d=============\n",key_irq);

        result = request_irq(key_irq, key_interrupt,IRQF_TRIGGER_FALLING, "key_int", NULL);
  if(result)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Key  Interrupt!]\n");
       }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altera_gpio_of_match[] = {
        { .compatible = "altr,key-int",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altera_gpio_of_match);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button_fops = {
        .driver = {
                .name        = "key_int",
                .owner        = THIS_MODULE,
                .of_match_table = of_match_ptr(altera_gpio_of_match),
        },
    .probe = button_probe,
    .remove = button_release,
};

// 模块加载函数
static int __init button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key modules is install\n");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button_fops);

}

// 模块卸载函数
static void  __exit button_cleanup(void)
{
    printk("Goodbye,chenzhufly!\n");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button_fops);
}

module_init(button_init);
module_exit(button_cleanup);

MODULE_AUTHOR("chenzhufly");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7、测试
看到key_int了吗?

8、小结
1)学习的过程总是苦逼的,但结果总是异常的简单明了,纵观下来,其实所涉及的东西并不多,但如何能在一开始就融汇贯通,难度相当的大啊
2)soc中断设计比传统的arm+fpga架构要好使很多,避免很多麻烦的事情,自从调通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它
3)提醒一下3.10内核的linux版本,不支持arm端的IO中断,有需要的需要自己移植了,不要再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

网友:
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3.10以上的kernel不支持IO中断了?

网友:
是不支持arm上IO中断

网友:
这个是fpga触发arm中断 还是支持的  哈哈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
1、存ADC数据的FIFO是在fpga逻辑中例化的还是在Qsys中例化的,图中并未看到你的fifo挂靠到Qsys之中?
2、你的ADC是另外申请的?记得之前DE1-soc好像带了一个ADC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几个问题:
1、存ADC数据的FIFO是在fpga逻辑中例化的还是在Qsys中例化的,图中并未看到你的fifo挂靠到Qsys之中?
2、你的ADC是另外申请的?记得之前DE1-soc好像带了一个ADC板子

1、FIFO是在fpga逻辑中例化的

2、板子是Embest的,自带了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FIFO是在fpga逻辑中例化的

2、板子是Embest的,自带了ADC

在逻辑中例化的FIFO,最终数据怎么通过Qsys互联送到ARM呢?

网友:
这个还没做呢 呵呵 等我发文章

网友C:
厉害,不愧是之前搞嵌入式的,我只是在裸机下弄过fpga到arm的中断,有空真得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函数啊
有疑问直接说过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 ,这个物理中断号是怎么确定的呀?

网友:
这个中断号 是在内核申请的 我没有关心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接触DSP Builder,我对里面的时钟不理解,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我外部是50MHz的晶振,有没有可能让板子跑的更快?

网友:
那当然可以,外部时钟只不过是提供个时钟源而已,系统的运行时钟还可以通过倍频提高,每个芯片的等级不一样,可以稳定运行的频率也会不同,这个可以查看相关的技术手册得到

网友E:
请教一下, key_gpio = of_get_named_gpio(node,"inter_gpios",0);  这句话里的 “inter_gpios” 是在哪里定义的,是要自己手动在 dts 文件里添加吗?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同问,inter_gpio在哪里定义的啊?还有
key_int {没有贴完啊,就差这点弦没搭接起来,烦请楼主及时答疑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编译的Makefile怎么写的?
是独立于内核进行编译,然后使用insmod加载的吗?

网友F: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一直是这个错误,愁死了

网友:
请问楼主,“4,关于中断号”中的手册,指的是什么手册?
是Cyclone V的第3卷手册,还是别的什么手册?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该手册就是Cyclone V的第3卷手册,“9. Cortex-A9 Microprocessor Unit Subsystem”,“Cortex-A9 MPCore”,“Generic Interrupt Controller”。呵呵,自己给自己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请问这里你懂了么?我还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我也一直有段错误,跟你差不多,你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key_gpio = of_get_named_gpio(node,"inter_gpios",0);  这句话里的 “inter_gpios” 是在哪里 ...

你解决了吗?楼主代码中的inter_gpios为什么注释了?

网友:
{ .compatible = "altr,key-int", },这句应该要和设备树中的一致吧?还有这里.name        = "key_in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不愧是之前搞嵌入式的,我只是在裸机下弄过fpga到arm的中断,有空真得学习一下。

裸机fpga到arm、中断调通了么?我也是开始弄裸机跑,中断函数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 ,这个物理中断号是怎么确定的呀?

软件带了个文件,可以在里面对应看一下所有的物理中断地址

/*!
* This type definition enumerates all the interrupt identification types.
*/
typedef enum ALT_INT_INTERRUPT_e
{
    ALT_INT_INTERRUPT_SGI0  =  0,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  =  1,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2  =  2,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3  =  3,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4  =  4,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5  =  5,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6  =  6,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7  =  7,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8  =  8,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9  =  9,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0 = 10,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1 = 11,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2 = 12,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3 = 13,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4 = 14, /*!< # */
    ALT_INT_INTERRUPT_SGI15 = 15,
    /*!<
     * 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s (SGI), 0 - 15.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software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PPI_TIMER_GLOBAL   = 27, /*!< # */
    ALT_INT_INTERRUPT_PPI_TIMER_PRIVATE  = 29, /*!< # */
    ALT_INT_INTERRUPT_PPI_TIMER_WATCHDOG = 30, /*!< # */
    /*!<
     * Private Peripheral Interrupts (PPI) for the Global Timer, per CPU
     * private timer, and watchdog tim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edge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         = 32,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BTAC    = 33,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GHB     = 34,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I_TAG   = 35,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I_DATA  = 36,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TLB     = 37,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D_OUTER = 38,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D_TAG   = 39,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_D_DATA  = 40,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0           = 41,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1           = 42,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2           = 43,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3           = 44,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4           = 45,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5           = 46,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0_DEFLAGS6           = 47,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CPU0.
     *
     * The ALT_INT_INTERRUPT_CPU0_PARITYFAIL interrupt combines the
     * BTAC, GHB, I_TAG, I_DATA, TLB, D_OUTER, D_TAG, and D_DATA interrupts
     * for CPU0.
     *
     *  * PARITYFAI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edge triggered.
     *  * DEFFLAGS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         = 48,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BTAC    = 49,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GHB     = 50,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I_TAG   = 51,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I_DATA  = 52,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TLB     = 53,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D_OUTER = 54,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D_TAG   = 55,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_D_DATA  = 56,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0           = 57,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1           = 58,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2           = 59,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3           = 60,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4           = 61,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5           = 62, /*!< # */
    ALT_INT_INTERRUPT_CPU1_DEFLAGS6           = 63,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CPU1.
     *
     * The ALT_INT_INTERRUPT_CPU1_PARITYFAIL interrupt combines the
     * BTAC, GHB, I_TAG, I_DATA, TLB, D_OUTER, D_TAG, and D_DATA interrupts
     * for CPU1.
     *
     *  * PARITYFAI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edge triggered.
     *  * DEFFLAGS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SCU_PARITYFAIL0 =  64, /*!< # */
    ALT_INT_INTERRUPT_SCU_PARITYFAIL1 =  65, /*!< # */
    ALT_INT_INTERRUPT_SCU_EV_ABORT    =  66,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Snoop Control Unit (SCU).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edge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L2_ECC_BYTE_WR_IRQ     = 67, /*!< # */
    ALT_INT_INTERRUPT_L2_ECC_CORRECTED_IRQ   = 68, /*!< # */
    ALT_INT_INTERRUPT_L2_ECC_UNCORRECTED_IRQ = 69, /*!< # */
    ALT_INT_INTERRUPT_L2_COMBINED_IRQ        = 70,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L2 Cache Controller.
     *
     * The ALT_INT_INTERRUPT_L2_COMBINED_IRQ interrupt combines the cache
     * controller internal DECERRINTR, ECNTRINTR, ERRRDINTR, ERRRTINTR,
     * ERRWDINTR, ERRWTINTR, PARRDINTR, PARRTINTR, and SLVERRINTR interrupts.
     * Consult the L2C documentation for information on these interrupts.
     *
     *  * ECC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edge triggered.
     *  * Other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DDR_ECC_ERROR_IRQ =  71,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SDRAM Controll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0  =  7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  =  7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  =  7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  =  7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  =  7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  =  7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6  =  7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7  =  7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8  =  8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9  =  8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0 =  8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1 =  8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2 =  8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3 =  8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4 =  8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5 =  8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6 =  8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7 =  8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8 =  9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19 =  9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0 =  9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1 =  9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2 =  9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3 =  9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4 =  9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5 =  9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6 =  9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7 =  9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8 = 10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29 = 10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0 = 10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1 = 10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2 = 10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3 = 10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4 = 10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5 = 10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6 = 10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7 = 10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8 = 11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39 = 11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0 = 11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1 = 11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2 = 11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3 = 11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4 = 11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5 = 11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6 = 11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7 = 11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8 = 12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49 = 12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0 = 12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1 = 12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2 = 12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3 = 125,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4 = 126,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5 = 127,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6 = 128,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7 = 129,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8 = 130,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59 = 131,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60 = 132,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61 = 133,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62 = 134, /*!< # */
    ALT_INT_INTERRUPT_F2S_FPGA_IRQ63 = 135,
    /*!<
     * Interrupt request from the FPGA logic, 0 - 63.
     *  * Trigger type depends on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FPGA.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0                = 136,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1                = 137,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2                = 138,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3                = 139,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4                = 140,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5                = 141,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6                = 142,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7                = 143,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IRQ_ABORT           = 144,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ECC_CORRECTED_IRQ   = 145, /*!< # */
    ALT_INT_INTERRUPT_DMA_ECC_UNCORRECTED_IRQ = 146,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DMA Controll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EMAC0_IRQ                    = 147,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0_TX_ECC_CORRECTED_IRQ   = 148,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0_TX_ECC_UNCORRECTED_IRQ = 149,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0_RX_ECC_CORRECTED_IRQ   = 150,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0_RX_ECC_UNCORRECTED_IRQ = 151,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Ethernet MAC 0 (EMAC0).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EMAC1_IRQ                    = 152,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1_TX_ECC_CORRECTED_IRQ   = 153,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1_TX_ECC_UNCORRECTED_IRQ = 154,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1_RX_ECC_CORRECTED_IRQ   = 155, /*!< # */
    ALT_INT_INTERRUPT_EMAC1_RX_ECC_UNCORRECTED_IRQ = 156,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Ethernet MAC 1 (EMAC1).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USB0_IRQ             = 157, /*!< # */
    ALT_INT_INTERRUPT_USB0_ECC_CORRECTED   = 158, /*!< # */
    ALT_INT_INTERRUPT_USB0_ECC_UNCORRECTED = 159,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USB OTG 0.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USB1_IRQ             = 160, /*!< # */
    ALT_INT_INTERRUPT_USB1_ECC_CORRECTED   = 161, /*!< # */
    ALT_INT_INTERRUPT_USB1_ECC_UNCORRECTED = 162,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USB OTG 1.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CAN0_STS_IRQ             = 163,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0_MO_IRQ              = 164,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0_ECC_CORRECTED_IRQ   = 165,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0_ECC_UNCORRECTED_IRQ = 166,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CAN Controller 0.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CAN1_STS_IRQ             = 167,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1_MO_IRQ              = 168,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1_ECC_CORRECTED_IRQ   = 169, /*!< # */
    ALT_INT_INTERRUPT_CAN1_ECC_UNCORRECTED_IRQ = 170,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CAN Controller 1.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SDMMC_IRQ                   = 171, /*!< # */
    ALT_INT_INTERRUPT_SDMMC_PORTA_ECC_CORRECTED   = 172, /*!< # */
    ALT_INT_INTERRUPT_SDMMC_PORTA_ECC_UNCORRECTED = 173, /*!< # */
    ALT_INT_INTERRUPT_SDMMC_PORTB_ECC_CORRECTED   = 174, /*!< # */
    ALT_INT_INTERRUPT_SDMMC_PORTB_ECC_UNCORRECTED = 175,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SDMMC Controll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NAND_IRQ                  = 176,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R_ECC_CORRECTED_IRQ   = 177,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R_ECC_UNCORRECTED_IRQ = 178,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W_ECC_CORRECTED_IRQ   = 179,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W_ECC_UNCORRECTED_IRQ = 180,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E_ECC_CORRECTED_IRQ   = 181, /*!< # */
    ALT_INT_INTERRUPT_NANDE_ECC_UNCORRECTED_IRQ = 182,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NAND Controll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QSPI_IRQ                 = 183, /*!< # */
    ALT_INT_INTERRUPT_QSPI_ECC_CORRECTED_IRQ   = 184, /*!< # */
    ALT_INT_INTERRUPT_QSPI_ECC_UNCORRECTED_IRQ = 185,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QSPI Controll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SPI0_IRQ = 186, /*!< # */
    ALT_INT_INTERRUPT_SPI1_IRQ = 187, /*!< # */
    ALT_INT_INTERRUPT_SPI2_IRQ = 188, /*!< # */
    ALT_INT_INTERRUPT_SPI3_IRQ = 189,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SPI Controllers 0 - 3.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I2C0_IRQ = 190, /*!< # */
    ALT_INT_INTERRUPT_I2C1_IRQ = 191, /*!< # */
    ALT_INT_INTERRUPT_I2C2_IRQ = 192, /*!< # */
    ALT_INT_INTERRUPT_I2C3_IRQ = 193,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I2C Controllers 0 - 3.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UART0 = 194, /*!< # */
    ALT_INT_INTERRUPT_UART1 = 195,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UARTs 0 - 1.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GPIO0 = 196, /*!< # */
    ALT_INT_INTERRUPT_GPIO1 = 197, /*!< # */
    ALT_INT_INTERRUPT_GPIO2 = 198,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GPIO 0 - 2.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TIMER_L4SP_0_IRQ = 199, /*!< # */
    ALT_INT_INTERRUPT_TIMER_L4SP_1_IRQ = 200, /*!< # */
    ALT_INT_INTERRUPT_TIMER_OSC1_0_IRQ = 201, /*!< # */
    ALT_INT_INTERRUPT_TIMER_OSC1_1_IRQ = 202,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Timer controllers.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WDOG0_IRQ = 203, /*!< # */
    ALT_INT_INTERRUPT_WDOG1_IRQ = 204,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Watchdog Timers 0 - 1.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CLKMGR_IRQ = 205,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Clock Manag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MPUWAKEUP_IRQ = 206,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Clock Manager MPU Wakeup.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FPGA_MAN_IRQ = 207,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FPGA Manager.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NCTIIRQ0 = 208, /*!< # */
    ALT_INT_INTERRUPT_NCTIIRQ1 = 209,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CoreSight for CPU0 and CPU1's CTI.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ALT_INT_INTERRUPT_RAM_ECC_CORRECTED_IRQ   = 210, /*!< # */
    ALT_INT_INTERRUPT_RAM_ECC_UNCORRECTED_IRQ = 211
    /*!<
     * Interrupts sourced from the On-chip RAM.
     *  * All interrupts in this group are level triggered.
     */

} ALT_INT_INTERRUPT_t;

网友:
您好!我使用的是DE0-Nano-SoC板子。跑的Linux操作系统是从友晶官网上下载的系统镜像文件,没有内核源代码。您上述的这些中断有关的代码怎么添加呢?是不是必须要linux操作系统内核源代码?打扰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enable_irq(pios_irq[drv_num].irq);把这句去掉试试

网友:
呀,大佬你得工程能发一下吗?想学习一下,FIFO能不能挂在Qsys里面呢?

网友:
如何引用 PIO的中断的,dts怎么写的,引用的那个P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