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mplicity Studio v3 系列(1)

楼主:
Simplicity Studio V3是Silabs公司的MCU开发软件,它将C8051、EFM8、EFM32、wireless等MCU统一到一个开发平台下,方便了开发者。

和Keil、IAR等软件相比,Simplicity Studio很大,因为它集成了很多功能,比如外设图形化配置,类似于STM32Cube、CodeWarrior PE。下面以EFM32-STK3200开发板为例,简要演示它的使用。

首先新建一个项目,选择Silicon Labs MCU Project。

然后选择下面参数,特别注意要选择EFM32 SDK。

在项目类型中要选择Simplicity configuarator program,这样就可以利用它方便的配置外设。

选择确认后将创建项目。

这时就会显示出芯片的图形,我们就可以从这样开始配置了。

我们先创建一个LED blink的例子,需要先配置一个LED的GPIO。在EFM32-STK3200开发板上,使用了PC10和PC11控制两个LED。直接点击芯片的PC10,就可以在右下角进行参数配置,我们需要将这两个GPIO设置为push-pull推挽输出。

按下build就会自动创建相关代码并编译。当然这样还不能实现LED闪烁的功能,只能创建GPIO的初始化代码,所以我们还需要在mian.c中添加延时和翻转部分的相关代码。

int main(void)
{
  /* Chip errata */
  CHIP_Init();
  enter_DefaultMode_from_RESE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GPIO->P[2].DOUT ^= (1 << 11)|(1 << 10);
          for(long i = 0; i < 200000; i++);
  }
}

修改后再次编译,编译成功后,可以选择调试方式运行,也可以用profile方式(功耗观察方式)运行,就可以看到LED的闪烁效果了。在profile模式下,可以清楚的看到LED点亮后,功耗的增加。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的软件 打开不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
版本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