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之SOC开发中volatile限定词与编译器的优化!!!!

楼主:
 最近上手nios软核处理器,入门自然少不了流水灯,开始按照“NIOS2那些事儿”写的流水灯程序,但是然后函数是自己写的,结果所有等都是一直长亮,死活不能流水。

代码如下: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5-4-14

*      Author: meicai

*/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system.h"

void delay(void);

int main(void){

        while(1){

                LED->DATA =0x01;

                delay();

                LED->DATA =0x02;

                delay();

        }

        return 0;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 = 0; i < 400000; i++ );

后来发现是delay函数中的变量 i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甚是郁闷,通过观察其他人的代码发现在变量声明的时候都会加上volatile,我也效仿了一下,在delay函数中声明变量 volatile int i;嘿,果然就好了。后来翻书找到了volatile的解释。如下:

voaltile用于强制某个实现屏蔽可能的优化。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使用的开发板上led灯灯饰阳极接电源,引脚拉低点亮,然而移位操作是用0补的,这就导致所有led灯都会一直亮。

网友A:
有时觉得很无奈的,编译器自己帮忙优化,结果越帮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觉得很无奈的,编译器自己帮忙优化,结果越帮越忙...

是啊,现在每次定义变量都直接上volatile了,反正加了肯定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