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举变量与宏的应用

楼主:
想必会C的网友对枚举和宏的定义与使用并不陌生,对于枚举和宏的区别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枚举类型用于声明一组命名的常数,当一个变量有几种可能的取值时,可以将它定义为枚举类型。
是一种规则或模式,或称语法替换 ,用于说明某一特定输入(通常是字符串)如何根据预定义的规则转换成对应的输出(通常也是字符串)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为了代码整洁,并与使用,总喜欢把多个宏定义成一个枚举变量。在代码中使用来说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他们都是常亮。但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宏只是简单的替换,不存在与否和存储空间的问题;而枚举则是变量,是变量就会使用存储空间、且要满足变量的语法问题。

下面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枚举和宏不能混用的地方:

1.定义一组枚举变量
typedef enum
{
   PWM_ALT_1 = 0x00,                                                            //
   PWM_ALT_2 = 0x01,                                                            //

} PWM_ALT;

2. 定义一个宏,宏的初始化值为枚举变量中的一个值
#define PWM_ALT_SLC      (PWM_ALT_1)                                           //

3. 使用这个宏进行条件编译

#if (PWM_ALT_SLC == PWM_ALT_1)
    GPIOInit(GPIO0, GPIO_PIN_2, GPIO_MOD_T1_P0);                       (1)
#else
    GPIOInit(GPIO1, GPIO_PIN_2, GPIO_MOD_T1_P0A);                      (2)
#endif

4. 编译运行,你会发现不管PWM_ALT_SLC取值为PWM_ALT_1还是PWM_ALT_2,编译的代码都为第(1)组,而不能得到第(2)组.这显然和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

分析:从上面的问题可以看出PWM_ALT_SLC的值为PWM_ALT_1还是PWM_ALT_2,实际上都没有发生改变,都为0.如果您不信可以直接让PWM_ALT_SLC的值为0x00或0x01,可以发现,这时候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解决:为了获取我们想要的结果,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把枚举变量用宏来代替

#define PWM_ALT_1        (0x00)                                      //
#define PWM_ALT_2        (0x01)                                      //
#define PWM_ALT_SLC      (PWM_ALT_2)                                 // 选择备用引脚

总结:枚举虽然说是常亮,但在编译之前编译并没有为其分配空间,也没有为其赋值。所以,默认枚举组里边的数据都为0。只有代码编译完成后,编译器才会为枚举变量分配空间和赋值。

网友:
你这就是关公站秦琼

网友:
其实这个话题很好,枚举类型很简单就是一个结构,好理解.
宏这块儿特别复杂,能实现恨复杂的功能,比如定时器f初值,网上看到有定时器计算器就觉得很搞,宏完全可以自己算而不增加执行开销.
很多功能我也说不清楚,比如下划线_和__和#和##和\续航符的作用,我知道##是字符连接,续航符将多行合并成一行,_符号好像可以执行可变参数的替换,期待更具体的讲解ing.

网友:
#define DEBUG(data) printf( "parameter"#n" = %d\n ", data)
除了一个#还有##的用处,用得比较少但却实好用。

网友:
好资源,好楼主,学习学习,真心希望电子工程世界这个论坛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能来支持楼主

网友:
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