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体验之旅】(四)俄罗斯方块游戏的软硬件设计

楼主:
(四)俄罗斯方块游戏的软硬件设计
概述

本篇主要介绍在上一篇在CPU的基础上添加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等必要功能部件,以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所必须的硬件基础。
然后介绍一下软件设计流程。并附上最终演示效果。

效果演示视频

(一)硬件设计
目前已经有了cpu,、 ps2,、vga三者结合的soc模块。然而俄罗斯方块游戏还需要一个定时器中断,用来控制向下匀速运动。一个外部中断检测外部的按键信息,并实施旋转变换的操作。此外,还添加了一个额外的定时器,用于产生随机的0-5的数字来生成随机图形。

中断机制:
IE寄存器     IE[0] = 定时器中断开关   IE[2]= 外部中断开关

eret指令和epc寄存器

  在mips32指令集中有一条eret指令,用于返回中断前地址。epc寄存器用于存储中断来的时候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在中断开启的情况下,比如IE[2]=1;如果外部中断来(1),首先epc=next_pc,然后令pc等于事先规定好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本例中外部中断入口地址定义的是32’h14)。在进入外部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后,马上把IE寄存器整体左移4位。这样就可以避免进入中断后再重复进入中断的情况。在中断程序最后,以eret指令结尾。执行的操作是pc=epc;IE=IE>>4。返回到跳中断前的下一条指令。完成整个操作。

下面是在外部,定时器和ps2中断的接入方法。这里注意cpu端的d_f_m出来的数据选择器要稍微改动一下,使之满足在timer1_write的时候把time1的数据接入的d_f_m

然后我们来看关键几处的verilog代码
1IE操作,如果intr1(定时器中断)=1或者外部中断(IE[2])开启、外部中断信号(ready)为1,则中断发生。IE<<4,关闭中断开关。如果eret指令,则IE>>4
reg [31:0]IE_registe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IE_write) IE_register<=d_t_mem;
                else if((intr1&IE_register[0])||(ready&IE_register[2]))    IE_register<=IE_register<<4;
                else if(i_eret)        IE_register<=IE_register>>4;

2PC操作,如果外部中断开关开启且外部中断来,epc=next_pc, pc=32’h14(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如果定时器中断来,则epc=next_epcpc=32’h10(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reg [31:0] pc;
        reg [31:0]epc;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 (!clrn) pc <= 0;
                else if(IE_register[2]&ready)begin pc<=32'h14;epc<=next_pc; end
                else if(intr1) begin pc<=32'h10; epc<=next_pc;end
                else if(i_eret)  begin pc<=epc;end
                else         pc <= next_pc;
    end

3)此外,为了程序运行时可以存放一些中间变量的结果,这里还定义了一个数据存储器(data_memory)。起初没有定义data_memory时,发现仅依靠r0~r31 32个寄存器放数据存储空间捉襟见肘。

至此,一些必要的硬件设施就安排完善了。

下面是具体的硬件地址定义信息
       #0x0000_0000     :0x0000_00(外部中断)0(timer1)0(time0)    IE
           #0x0000_0001     :0x0000_000(time1 run)0(time0run)
           #0x0000_0002 计数器0: 只读0-5, 用来生成形状数字,生成伪随机数。
           #0x0000_0003 (timer1)定时器1: 可读写

           #外部存储空间(datamemory): #0xe000_0000----e000_001e

(二)软件设计:

由于俄罗斯方块的汇编语言程序有2000多行,不方便一一讲解。我这里只贴了大概的流程图。
总体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生成模块图形,然后定时器中断溢出一次则模块下降一格。定时器初值决定了下降速度。中断服务程序开头别忘了重新赋初值。
图形下降时如果碰到按键按左右按钮,则执行左右移位,这涉及到对应数据的左右搬移。
如果按向上键,则需要执行旋转操作。只要对数据应用旋转矩阵,就可以了。
比较难的一点是如何使模块停在下面的模块上,我的做法是首先把当先模块里的每个小方框位置记下,然后删除每个小方框中的数据。接着计算查看每个小方框下面那格是否有数据,如果有,则说明有东西,需要停下来,反之则可以继续下降,直到碰到底边为止。

右边界面还做了一点积分的小功能。

(三)效果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代码吗?

网友A:
     一直在听老师说有人用FPGA实现了俄罗斯方块。今天终于看到实物了。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听老师说有人用FPGA实现了俄罗斯方块。今天终于看到实物了。给力。。。

共勉。

网友:
最近在搞de1-soc,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