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点对点通信

楼主:
想请问一下,是不是GENERICAPP_DEVICEID 的值,编译协调器程序时要改成0x0000,编译终端时要改成0x0001?不然在哪里体现协调器和终端节点的地址是匹配的?
我点对点一直实现不了,不知道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是用的官方例程吗?

网友B:
你可以让两个设备绑定,在点对点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让两个设备绑定,在点对点通信。

怎么绑定?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官方例程吗?

是的,不知道怎么实现点对点,好像要该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知道怎么实现点对点,好像要该什么东西

我也有自己改过,基本一个编译为协调器,一个编译为终端,就能通信了,你可以更改APP里的相关代码就能实现你想要传输的数据和处理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