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精度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高精度电源,用推挽功放做后级,可是输出为几mv的时候,电压值通过功放后开始变化,慢慢升高,输出为5mv的时候能升高到10mv,个人理解为温度对三极管的影响,因为功放工作一段时间温度升高了,但是该有的散热措施都有了,该如何减小温飘呢,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大家快来看看

网友:
5mV漂移,甚至各元件和电路板上面的温度梯度都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漂移(不同金属构成温差热电偶)。

网友:
你的功放,是分立件还是集成电路?
猜测输出变化是温度变化引起的。温漂5mV,是比较小的数值,未必是三极管造成的,基准电压、分压电阻、小信号放大……都有可能产生影响。
如何解决,需要看你的具体电路。

网友A:
运放的温漂与芯片选型有关,不是有了散热就可以解决的,5mV漂移在精度不高的场合还真是太小。

主要的因素还包括,比如几伏供电?单还是双电源?输入是差分还是单端?输入信号范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温漂与芯片选型有关,不是有了散热就可以解决的,5mV漂移在精度不高的场合还真是太小。

主要的因素还包括,比如几伏供电?单还是双电源?输入是差分还是单端?输入信号范围?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