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C采样转换速率到底多少哦??手册说最高200ksps,怎么算来的??

楼主:
ADC时钟源设置的是SMCLK=25MHz,5分频,也就是5MHz,采样保持时间4个ADC时钟周期,12位精度,转换时间13个周期,这样算起来不止200ksps啊,程序如下:
void ADC0_Init()
{
  P6SEL|=BIT0;
  REFCTL0 |= REFMSTR+REFVSEL_2+REFON+REFTCOFF;
  ADC12CTL0&=~ADC12ENC;
  ADC12CTL0|=ADC12ON+ADC12SHT0_0;
  ADC12CTL1|=ADC12CSTARTADD_0+ADC12SHP+ADC12SSEL_2+ADC12DIV_4+ADC12CONSEQ_0;
  ADC12CTL2|=ADC12RES_2;
  ADC12MCTL0|=ADC12SREF_1+ADC12INCH_0;
  delay_us(100);
  ADC12CTL0|=ADC12ENC;
}

这段代码里面ADC速率到底是好多??
还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让430的乘法器算浮点数,我晓得430的硬件乘法器要整数部分跟小数部分分开乘,但是那样又要耗费周期,可以怎么办??

网友:
求大神来指点一下啊。。。用的是msp430f5438a

网友:
没详细了解过这方面,等待大牛出现

网友:
求大牛出现啊。。。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23089.aspx

网友:
顶 我也想知道这个地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AD采样率的答案了吗?我也遇到了问题~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么?????想和你讨论下AD的问题

网友:
楼主知道怎样精确设置AD采样率么???按楼主说的 那么采样率是312500Hz??

网友:
挖坟,ti手册上说当SAMPCON为1时,整个输入采样部分可以看成一个低通滤波器,这个时间是根据外部输入等效内阻来计算的,也就是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给电容充电,所以说如果你的时钟频率太高,采样保持时间(时钟周期个数)应该相应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