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楼主:
请问msp430f149的P6.0/A0端口可以直接用来测量12V铅酸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
直接测量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直接接估计单片机会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吧,直接接估计单片机会挂的

加一个电阻,并联在电阻上,然后再直接测量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电阻,并联在电阻上,然后再直接测量可以吗?

可以,但是你考不考虑一致性?

电阻精度一般是1%,通过电阻分压之后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个体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你考不考虑一致性?

电阻精度一般是1%,通过电阻分压之后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个体差异。

谢谢!使用msp430f149有没有其他方法测量呢?MSP430 LaunchPad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你考不考虑一致性?

电阻精度一般是1%,通过电阻分压之后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个体差异。

需要考虑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电阻,并联在电阻上,然后再直接测量可以吗?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你考不考虑一致性?

电阻精度一般是1%,通过电阻分压之后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个体差异。

一致性??没太明白,一般不都是用个分压电阻么,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D:
如果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测量,分压比取1:6,选个2k和10k的电阻就差不多

电阻的精度不用太担心,测得结果之后,用万用表测得真值,软件上面修正比例系数即可校正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测量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测量,分压比取1:6,选个2k和10k的电阻就差不多

电阻的精度不用太担心,测得结果之后,用万用表测得真值,软件上面修正比例系数即可校正测量结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