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tel数据手册解读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读一下这个数据手册中列表的意思。这是actel 的fpga apa075的资源列表。
其中想问的是:第二项registers占用第一项系统门的个数吗??第三项ram bits和第四项ram block分别什么意思啊?他们两个之间有关系吗?占不占用第一项系统门的个数??

网友:
第一项是系统等效门个数,第三与第四说的是一个东西,不过是两种表述方式,第三项是说RAM的总的位数,第四项是说这些RAM是以12个256*9的块来组织的。这些RAM是硬件资源,不占用第一项系统门。

网友A:
另外,APA075这个片子太老了,很难买,价格奇高,不建议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APA075这个片子太老了,很难买,价格奇高,不建议再用了。

确实高,现在用的是apa600,竟然五六万一片!!吓死个人~~

那第二项registers占不占用系统门的个数呀??这个register是不是在程序中自己定义的呀?

譬如我如果定义个数组:type mem is array(0 to 9)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意思是不是这个数组占用十个regi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高,现在用的是apa600,竟然五六万一片!!吓死个人~~

那第二项registers占不占用系统门的个数呀??这个register是不是在程序中自己定义的呀?

譬如我如果定义个数组:type mem is array(0 to 9)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意思是不是这个数组占用十个register??

这个是需要占用系统门个数的,Actel老一点的FPGA的宏单元要么综合成组合逻辑,要么综合成时序逻辑,二选一。VHDL不是很懂,不过你这种定义综合完成后应该是要占用10个寄存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占用系统门个数的,Actel老一点的FPGA的宏单元要么综合成组合逻辑,要么综合成时序逻辑,二选一。VHDL不是很懂,不过你这种定义综合完成后应该是要占用10个寄存器的。

谢谢解惑!

还想请教个问题:我想用apa600的pll来分频作为串口时钟,串口波特率115200,16倍频三取二法。那么就要求pll分出:115200*16=1843200的时钟,即1.8432Mhz。我看说明书,apa600的pll输出为1.5Mhz到150Mhz,可是我pll的输出设为1.843的时候,仿真时总是 不能输出正确的频率。

是不是pll不能精确的分到这个数值呀?还是我没用对pll?

反馈取in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