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char和int默认是无符号的是吗?

楼主:
CCS中char和int默认是无符号的是吗?

网友A:
我找到这设置项所在的地方了,右键单击工程,进入“Propertise"选项,Build选项下的Advanced Options下的Rumtime Model Options 里的最后一栏就是选择使用char类型还是unsigned char类型来替代代码中char类型

网友A:
默认应该是有符号的,unsigned int 和 unsigned char 才是无符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是有符号的,unsigned int 和 unsigned char 才是无符号的

原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今天写程序碰到一个问题。

我定义了了一个char count;

当我在条件语句里面:if(count==-1)

编译后就会有警告说无符号的变量赋负值是没有意义的,要实现的功能也一直有问题。

知道我改为signed char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今天写程序碰到一个问题。

我定义了了一个char count;

当我在条件语句里面:if(count==-1)

编译后就会有警告说无符号的变量赋负值是没有意义的,要实现的功能也一直有问题。

知道我改为signed char才正确。

我去查看了CCS编译器对于数据类型的定义,发现CCS默认char为无符号类型,我之前说错了,文档里说可能通过设置项改变这个对应的类型,但是我没有找到在哪里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这设置项所在的地方了,右键单击工程,进入“Propertise"选项,Build选项下的Advanced Options下的Rumtime Model Options 里的最后一栏就是选择使用char类型还是unsigned char类型来替代代码中char类型

给力哦

网友:
我有试过,修改默认值只能针对当前工程有效,对于其他没有修改过的工程,还是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