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XMEGA-B1 Xplained ——开箱、测试

楼主:
Atmel XMEGA-B1 Xplained ——开箱、测试

一、评估板开箱
       当我第一次看到XMEGA-B1 Xplained时,它是那么的小巧、精致,这和Atmel风格非常一致。PCB为全镀金,主芯片为ATXMEGA128B1,板载8M有源晶振、8M DataFlash32.768 RTC晶振、一个可调电阻、4LED灯、4Qtouch按键、一个USB接口、一个光线传感器、一个NTC温度传感器、4IO端口排针,在调试方面,XMEGA-B1 Xplained板上引出了PDI调试接口,并没有JTAG接口。XMEGA-B1 Xplained的特色是板子中间有一块段式LCD液晶显示器,作为人机交互界面。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板上做一个点阵LCD,却要做一个段式LCD,这是由于ATXMEGA128B1芯片内部带有段式LCD驱动功能,所以Atmel在对评估板上用段式LCD,能够体现出ATXMEGA128B1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说到这里,也该上图了,下图是Atmel XMEGA-B1 Xplained 的外包装,外包装很小,比烟盒大点点。正面还是熟悉的图案,上部有AVR内核标识。

Atmel XMEGA-B1 Xplained外包装正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外包装侧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外包装背面

      从侧面打开包装盒,见下图,里面是泡棉包住了整个评估板,板子静静的躺在软软的泡棉上,一定很舒服,泡棉是用来防震吧!

Atmel XMEGA-B1 Xplained开箱正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开箱正面

      从海绵上拿出开发板,开发板很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正面

      板子PCB全部沉金,排针,晶振都是镀金元件,元件排布规整,左边那个大芯片就是ATXMEGA128B1主控制器,中间是一个大的段式LCD,右边有四个亮眼的电容触摸按键,这是板子的特色。翻过板子,看到后面PCB背面,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背面

      好了,整个板子的开箱就到这里,下面附上Atmel官方的图片:

Atmel 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正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板载资源

二、评估板测试
       开箱完了,就对板子进行上电测试,由于评估板自带示例程序,通过USB上电后,就可以看到板子在运行了,上面包括了USB通信、温度测试、光线测试、电容触摸测试、外部电压测试等。同时可以用Atmel官方提供的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端应用程序观察评估板的状态,以及控制板载LED

      首先通过USB接口对板子上电,上电之后,电脑提示安装驱动程序,见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实例程序主界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 PC端驱动安装界面

       由于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板载8M DataFlash 存储器,当USB连接电脑时,提示安装USB大容量存储设备,驱动安装好之后,电脑提示格式化存储器,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PC格式化8M DataFlash

      这里的测试准备工作就做完了,安装Atmel官方锁提供的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端应用程序,打开程序,如下界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连接示意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主界面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主界面介绍

        打开程序后,可以看到电脑已经连接到XMEGA-B1 Xplained,并且板子上端电源灯绿色LED亮,这时用手触摸XMEGA-B1 Xplained板子的CS0键,进入亮度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实例程序亮度测量

        进入亮度测量模式后,通过评估板的左上角的Light Sensor 感应光线强度,屏幕下面类似音量符号的是光感强度指示,这时PC端的软件同步进入亮度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亮度测量界面

      当板子上的触摸按键有按下时,PC程序界面也会出现相应的动作,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触摸按键检测

      触摸XMEGA-B1 Xplained板子的CS1键,进入NTC温度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实例程序温度测量

        进入温度测量模式后,通过评估板的左下角的NTC Sensor 感应温度,屏幕下面类似音量符号的是温度强度指示,这时PC端的软件同步进入温度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温度测量界面

      触摸XMEGA-B1 Xplained板子的CS2键,进入NTC电位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实例程序电位测量

       进入电位测量模式后,通过评估板的下面的蓝色电位器来调整电位,屏幕下面类似音量符号的是电位指示,这时PC端的软件同步进入电位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电位测量界面

       触摸XMEGA-B1 Xplained板子的CS3键,进入外部电压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实例程序外部电压测量

        进入外面电压测量模式后,通过板子的左边的两个排针J7VinGND引入外部电压,即可测量,这时PC端的软件同步进入外部电压测量模式,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外部电压测量界面

        到这里,实例程序的四大按键功能就测试完了,在PC程序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上用鼠标点击四个LED灯(LED0LED1LED2LED3,即可把评估板的相应LED点亮,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 LED测试界面

       同时看到Atmel XMEGA-B1 Xplained的相应LED点亮,如下图: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 LED测试

        另外,可以通过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程序对评估板LCD的对比度、背光强度进行调节,如下图红色区域:

Atmel XMEGA-B1 Xplained Demonstration PC对比度、背光强度调节图

        到此,Atmel XMEGA-B1 Xplained评估板的开箱和测试就已经完了,总的来说,Atmel的这块评估板做的很人性化和个性化,展现了AtmelMCU领域的实力以及AVR XMEGA的性能。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楼主的更多经验帖。想问下板子上的触摸检测是ATXMEGA128B1这款芯片自带的吗,还是用了相应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期待楼主的更多经验帖。想问下板子上的触摸检测是ATXMEGA128B1这款芯片自带的吗,还是用了相应芯片

XMEGA是自带触摸功能的,但是这个板子上用了Atmel的触摸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MEGA是自带触摸功能的,但是这个板子上用了Atmel的触摸芯片。

有没有触摸按键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触摸按键的例子?

Atmel MCU的触摸功能,需要用到Atmel Qtouch编译器和库,通过Atmel Studio 6下载Qtouch编译器、库,可以找到各种例程。

网友D:
一直用AVR  STUDIO6.2,今天才知道了ASF这个框架,是不是任何Atmega与Atxmega的任何芯片都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AVR  STUDIO6.2,今天才知道了ASF这个框架,是不是任何Atmega与Atxmega的任何芯片都能用呢?

ASF是Atmel专用的MCU软件库,非常好用,支持Atmel所有的MCU,除mega、Tiny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