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重量级】Atmel XMEGA-B1 Xplained —— 段式LCD

楼主:
Atmel XMEGA-B1 Xplained —— 段式LCD
——基于Atmel Studio 6和Atmel软件框架(ASF)

Atmel XMEGA-B1 Xplained拿到手有段时间了,这篇文章主要是写XMEGA段式LCD是使用方法,由于XMEGA部分型号自带段式LCD驱动功能,这可以大大简化了段式LCD的驱动,使的段式LCD在XMEGA上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灵活。XMEGA-B1 Xplained我已经在论坛帖子里详细介绍了,详见以下连接:

【Atmel XMEGA-B1 Xplained —— 开箱、测试】

       文章主要是基于ASF LCD驱动库函数来介绍的,XMEGA-B1 Xplained板载一个4*40的段式LCD,ASF里面提供了一个LCD - Atmel YMCC24248AAAYDCL(component) 库函数,这个函数是专门针对XMEGA-B1 Xplained板载LCD来用的,使用起来极为方便。这篇文章着重介绍部分LCD使用原理,所以没有采用此库函数,使用的是LCD驱动函数。
       整个文章都是基于Atmel AVR XMEGA和Atmel Studio 6写的,先介绍了Atmel Studio 6新建工程项目,接着介绍添加ASF库函数,最后逐一介绍了段式LCD的是使用过程,并附上大量截图和代码,目的是为了大家能看的舒服、用的舒服,当然高手可以跃过此帖了。这篇文章主要分享给正在研究AVR XMEGA、段式LCD、Atmel Studio 6 以及Atmel ASF 的朋友。

        下面先附上XMEGA-B1 Xplained段式LCD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2NDgzNzIw.html?firsttime=0

      进入正题
      要操作LCD,首先要知道怎样去操作MCU的IO端口,因为对MCU的IO操作是最简单的,它是控制一切外围设备的基础。新建工程、加入ASF库函数、IO操作,这些步骤我已经在论坛帖子里做了更详细的介绍,详见以下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702-1-1.html

       新建工程:文件 -> 新建 -> 项目

       新建项目类型:选择C/C++语言 -> 选择评估板ASF工程 -> 修改项目名称 -> 确定

       选择评估板:XMEGA-B1 Xplained - ATxmega128B1

到这里,工程就新建完成了,下面是添加ASF软件库。

      进入ASF向导:ASF Wizard

       添加段式LCD驱动:选择Drivers -> LCD Controller driver -> Add

        用同样的方法添加TC - Timer Counter 驱动。
        添加系统时钟服务:选择Services -> System Clock Control -> Add

      应用所有库函数。

       段式LCD驱动添加成功后,可以找到lcd.c和lcd.h两个文件。

        进入ASF Explorer 可以查看ASF的各种软件包使用方法和说明。如下图,选择展开 LCD controller driver,选择Quick Start Guide,将弹出使用说明的网页。

       到这里,所有准备工作就完成了,下面附上程序源代码,后面再详细介绍LCD驱动使用方法。
     【注】:代码在于液晶功能演示,没有实时性,使用了大量延时函数,实际应用中,应该去掉延时,引入实时操作特性。

2./*********************************************************
3.工程名称:XMEGA-B1 LCD
4.硬件平台:Atmel XMEGA-B1 Xplained
5.软件平台:Atmel Studio6.2 SP1
6.创建作者:hejunpeng(Elec-fans)
7.创建时间:2015/1/19
8.*********************************************************/
9.
10.
11.
12.#define F_CPU 8000000L
13.#include <asf.h> //包含 Atmel软件库头文件
14.#include <util/delay.h> //包含延时头文件
15.
16.
17./*********************************************************
18.函数声明
19.*********************************************************/
20.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21.void LCD_Display_Full(void); //LCD满屏显示
22.void LCD_Display_ElecFans(void); //LCD显示Elec-Fans
23.void LCD_Display_Atmel(void); //LCD显示Atmel
24.void LCD_Display_EEfcous(void); //LCD显示eefcous
25.void LCD_Display_AVRMCU(void); //LCD显示AVRMCU
26.void LCD_Display_XMEGA(void); //LCD显示XMEGA
27.
28.
29./*********************************************************
30.功能:主程序
31.参数:无
32.*********************************************************/
33.int main (void)
34.{
35.
36.
37.        // Insert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sysclk_init()).
38.    sysclk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39.        board_init(); //初始化评估板
40.
41.
42.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43.        LCD_Init(); //LCD初始化
44.
45.
46.
47.        LCD_Display_Full(); //满屏演示
48.
49.        lcd_set_pixel(2, 0); //显示AVR logo
50.        lcd_set_pixel(1, 0); //显示USB logo
51.
52.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7S_4C_gc, 8, "2015", 4, 1); //7段屏显示数字2015
53.        LCD_Display_ElecFans(); //滚动显示Elec-Fans
54.
55.        while(1)
56.        {
57.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0)==0) //触摸按键CS0按下
58.                {
59.                        LCD_Display_Atmel(); //LCD显示Atmel
60.                }
61.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1)==0) //触摸按键CS1按下
62.                {
63.                        LCD_Display_EEfcous(); //LCD显示eefcous
64.                }
65.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2)==0) //触摸按键CS2按下
66.                {
67.                        LCD_Display_AVRMCU(); //LCD显示AVRMCU
68.                }
69.                if (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3)==0) //触摸按键CS3按下
70.                {
71.                        LCD_Display_XMEGA(); //LCD显示XMEGA
72.                }
73.
74.                PORTB.OUT = (~(PORTE.IN & 0x0f)<<4)&0xff; //将触摸按键键值映射到LED端口
75.
76.        }
77.}
78.
79./*********************************************************
80.功能:LCD初始化
81.参数:无
82.*********************************************************/
83.void LCD_Init(void)
84.{
85.        lcd_clk_init(); //设置LCD时钟源
86.        lcd_connection_init(false, false, 40, false); //配置LCD硬件连接类型
87.        lcd_timing_init(LCD_PRESC_16_gc, LCD_CLKDIV_DivBy4_gc,
88.                        LCD_LP_WAVE_ENABLE_gc, LCD_DUTY_1_4_gc); //配置LCD工作时序
89.        lcd_blinkrate_init(LCD_BLINKRATE_2Hz_gc); //设置LCD闪烁频率
90.        lcd_set_contrast(30); //设置LCD对比度
91.        lcd_enable(); //使能LCD
92.}
93.
94./*********************************************************
95.功能:LCD满屏演示
96.参数:无
97.*********************************************************/
98.void LCD_Display_Full(void)
99.{
100.
101.        /*** 4*40 段式LCD 刷满屏 ***/
102.        for (int i=0; i<4; i++)
103.        {
104.                for (int j=0; j<40; j++)
105.                {
106.                        lcd_set_pixel(i, j);
107.                        _delay_ms(5);
108.                }
109.                LED_On(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点亮
110.        }
111.        _delay_ms(150);
112.        /*** 4*40 段式LCD 清满屏 ***/
113.        for (int i=3; i>=0; i--)
114.        {
115.                for (int j=39; j>=0; j--)
116.                {
117.                        lcd_clear_pixel(i, j);
118.                }
119.                LED_Off(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熄灭
120.        }
121.        _delay_ms(150);
122.        /*** 4*40 段式LCD 刷满屏 ***/
123.        for (int i=0; i<4; i++)
124.        {
125.                for (int j=0; j<40; j++)
126.                {
127.                        lcd_set_pixel(i, j);
128.                }
129.                LED_On(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点亮
130.        }
131.        _delay_ms(150);
132.        /*** 4*40 段式LCD 清满屏 ***/
133.        for (int i=3; i>=0; i--)
134.        {
135.                for (int j=39; j>=0; j--)
136.                {
137.                        lcd_clear_pixel(i, j);
138.                }
139.                LED_Off(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熄灭
140.        }
141.        _delay_ms(150);
142.        /*** 4*40 段式LCD 刷满屏 ***/
143.        for (int i=0; i<4; i++)
144.        {
145.                for (int j=0; j<40; j++)
146.                {
147.                        lcd_set_pixel(i, j);
148.                }
149.                LED_On(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点亮
150.        }
151.        _delay_ms(300);
152.        /*** 4*40 段式LCD 清满屏 ***/
153.        for (int i=3; i>=0; i--)
154.        {
155.                for (int j=39; j>=0; j--)
156.                {
157.                        lcd_clear_pixel(i, j);
158.                        _delay_ms(5);
159.                }
160.                LED_Off(IOPORT_CREATE_PIN(PORTB,7-i)); //LED0-3递增熄灭
161.        }
162.        _delay_ms(300);
163.}
164.
165./*********************************************************
166.功能:LCD显示Elec-Fans
167.参数:无
168.*********************************************************/
169.void LCD_Display_ElecFans(void)
170.{
171.        unsigned char ElecFans[] = "       Elec-fans       "; //定义 Elec-fans字符串
172.        unsigned char ElecFans_temp[] = ""; //定义 Elec-fans字符串缓存空间
173.        unsigned char j=0;
174.        while((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0))&&(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1))&&(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2))&&(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3)))
175.        {
176.                for (int i=0; i<9; i++)
177.                {
178.                        ElecFans_temp = *(ElecFans+j+i);
179.                }
180.                if (++j > 14)
181.                {
182.                        j=0;
183.                }
184.                for (int i=0; i<10; i++)
185.                {
186.                        _delay_ms(5);
187.                        if(!((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0))&&(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1))&&(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2))&&(ioport_get_pin_level(GPIO_PUSH_BUTTON_3))))
188.                        {
189.                                break;
190.                        }
191.                }
192.
193.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       ", 7, 0); //清14段屏
194.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6, ElecFans_temp, 7, 0); //显示 ElecFans_temp[]内容
195.
196.
197.
198.        }
199.
200.}
201.
202./*********************************************************
203.功能:LCD显示Atmel
204.参数:无
205.*********************************************************/
206.void LCD_Display_Atmel(void)
207.{
208.
209.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       ", 7, 0); //清14段屏
210.
211.        /*** 显示Atmel的字母A斜体 ***/
212.        lcd_set_pixel(1, 16);
213.        lcd_set_pixel(1, 18);
214.        lcd_set_pixel(2, 16);
215.        lcd_set_pixel(2, 18);
216.        lcd_set_pixel(2, 19);
217.
218.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20, "tmel", 4, 0); //在斜体A后面显示tmel
219.}
220.
221./*********************************************************
222.功能:LCD显示eefcous
223.参数:无
224.*********************************************************/
225.void LCD_Display_EEfcous(void)
226.{
227.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       ", 7, 0); //清14段屏
228.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eefocus", 7, 0); //14段屏显示字母eefocus
229.}
230.
231./*********************************************************
232.功能:LCD显示AVRMCU
233.参数:无
234.*********************************************************/
235.void LCD_Display_AVRMCU(void)
236.{
237.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       ", 7, 0); //清14段屏
238.
239.        /*** 显示AVR的字母A斜体 ***/
240.        lcd_set_pixel(1, 12);
241.        lcd_set_pixel(1, 14);
242.        lcd_set_pixel(2, 12);
243.        lcd_set_pixel(2, 14);
244.        lcd_set_pixel(2, 15);
245.
246.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6, "VR MCU",6, 0); //在斜体A后面显示VR
247.}
248.
249./*********************************************************
250.功能:LCD显示XMEGA
251.参数:无
252.*********************************************************/
253.void LCD_Display_XMEGA(void)
254.{
255.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       ", 7, 0); //清14段屏
256.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6, "xmega", 5, 0); //显示XMEGA
257.}

面先展示一下XMEGA-B1 Xplained 板载段式LCD COM和SEG分布图。

使用段式LCD显示之前,需要对LCD进行初始化,在上面源代码中是 LCD_Init(void);需要以下准备流程:
        ①初始化系统时钟
        ②在conf_clock.h中配置RTC时钟源
        ③配置LCD时钟源
        ④配置LCD硬件连接类型
        ⑤配置LCD工作时序
        ⑥设置LCD闪烁频率
        ⑦设置LCD对比度
        ⑧使能LCD

由于使用的是XMEGA-B1 Xplained,所以还要在前面对评估板硬件进行初始化评估板,做好上面各个步骤之后,LCD就可以很轻松的用起来了,下面将逐一介绍每个步骤使用方法。

      ①初始化系统时钟
     void sysclk_init(void); //初始化系统时钟

      ②在conf_clock.h中配置RTC时钟源
      当CPU核心暂停,主振荡器停止时(节电模式),使用内部的32kHz振荡器,可以让LCD继续工作。配置方法是在conf_clock.h 中添加以下宏定义,如下图。
    #define CONFIG_RTC_SOURCE           SYSCLK_RTCSRC_ULP

③配置LCD时钟源
         void lcd_clk_init(void); //设置LCD时钟源

      ④配置LCD硬件连接类型
该功能允许一个外部电阻偏置电压,对COM和SEG交替,LCD端口屏蔽和使用(或没有)。这个函数还可以对LCD进行清除显示(所有像素“关”),并可以停用液晶。根据以下表格对不同的LCD进行不同的配置,下面是配置函数说明。
    void lcd_connection_init(com_swp, seg_swp, port_mask, x_bias); //配置LCD硬件连接类型

com_swp
COM 交替(false: 不交替,true: COM 交替)
seg_swp
SEG 交替(false: 不交替,true: SEG 交替)
port_mask
SEG使用数量
x_bias
外部偏置(false: 内部,true: 外部)

       由于XMEGA-B1 Xplained中LCD连接COM、SEG都没有交替,LCD为4*40,所以SEG数量为40,使用的是内部偏置,所以函数如下:
    lcd_connection_init(false, false, 40, false); //配置LCD硬件连接类型

      ⑤配置LCD工作时序
       不同的LCD具有不同的工作时序,配置好工作时序,这是 MCU和LCD中间的桥梁。下面是配置函数说明。
    void lcd_timing_init(lcd_pres, lcd_clkdiv, lcd_lp_wave, lcd_duty); //配置LCD工作时序

lcd_pres
预分频器的时钟源
lcd_clkdiv
预分频器的分频因子
lcd_lp_wave
波形类型,低功耗或默认波形
lcd_duty
占空比

       当LCD工作时钟时RTC时钟频率32.768KHz时,针对不同的LCD工作频率配置不同的LCD时序,见如下表格:

256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1_gc | LCD_DUTY_1_4_gc
128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2_gc | LCD_DUTY_1_4_gc
85.3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3_gc | LCD_DUTY_1_4_gc
64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4_gc | LCD_DUTY_1_4_gc
51.2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5_gc | LCD_DUTY_1_4_gc
42.7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6_gc | LCD_DUTY_1_4_gc
36.6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7_gc | LCD_DUTY_1_4_gc
32 Hz
LCD.CTRB = LCD_PRESC_16_gc | LCD_CLKDIV_DivBy8_gc | LCD_DUTY_1_4_gc

       XMEGA-B1 Xplained板载LCD时序如下图所示,其工作占空比为1/4,典型工作频率为64Hz。

根据以上数据,并开启低功耗,这里配置LCD时序如下函数。
    lcd_timing_init(LCD_PRESC_16_gc, LCD_CLKDIV_DivBy4_gc,
                           LCD_LP_WAVE_ENABLE_gc, LCD_DUTY_1_4_gc); //配置LCD工作时序

      ⑥设置LCD闪烁频率
      在LCD驱动库函数里面对LCD闪烁频率有0.5Hz、1Hz、2Hz、4Hz可以配置,这里配置为2Hz。函数如下:
    lcd_blinkrate_init(LCD_BLINKRATE_2Hz_gc); //设置LCD闪烁频率

0.5Hz
LCD_BLINKRATE_0Hz5_gc
1Hz
LCD_BLINKRATE_1Hz_gc
2Hz
LCD_BLINKRATE_2Hz_gc
4Hz
LCD_BLINKRATE_4Hz_gc

      ⑦设置LCD对比度
      此功能精确设置LCD的对比度。其电压转换式为:VLCD = 3.0 V + (fcont[5:0] * 0.016 V),设置LCD的对比度函数如下。
    void lcd_set_contrast(int8_t fcont);
      ⑧使能LCD
    void lcd_enable(); //使能LCD

       到这里,段式LCD所有初始化就介绍完了,有了上面这些准备工作,后面就可以将LCD的任意段点亮,下面将详细介绍使用方法。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COM和SEG,如果大家用过数码管,COM就相当于是数码管的位码端,SEG就相当于数码管的段码端,XMEGA-B1 Xplained板载LCD 的COM=4,SEG=40。下面是LCD驱动库函数最常用的几个函数,使用好这几个函数后,就可以对LCD进行极为灵活的操作。
      ①void lcd_set_pixel(uint8_t pix_com, uint8_t pix_seg);
      ②void lcd_clear_pixel(uint8_t pix_com, uint8_t pix_seg);
      ③void lcd_write_packet(enum LCD_TDG_enum lcd_tdg, uint8_t first_seg,
                                     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width, uint8_t dir);

       上面三个函数是最为常用的,函数①是将段式LCD的一个段SEG显示,函数②是将段式LCD的一个段SEG清除,函数③是对LCD写字符串。下面详细介绍这三个函数使用。要想理解和使用这些函数,首先看一个图片,如下图:

      图中,由于XMEGA-B1 Xplained板载LCD COM=4,SEG=40,所以COM0~COM3,SEG0~SEG39,我们看到屏幕左下方AVR的logo编号为E1,在图中的表格中对应COM2,SEG0,其显示和清除如下表格:

显示
函数①:lcd_set_pixel(2, 0);
清除
函数②:lcd_clear_pixel(2, 0);

同时显示AVR logo,显示效果如下:

      ③void lcd_write_packet(enum LCD_TDG_enum lcd_tdg, uint8_t first_seg,
                                     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width, uint8_t dir);
      函数③相对于前面两个稍显复杂,主要用来显示ASCII字符串的,其中的传递参数功能如下表格:

lcd_tdg
LCD数码类型:73位、74位、144位、163
first_seg
第一个数据被写的SEG所在的位置数目
*data
字符串缓冲区
width
字符串数量
dir
写数据的方向 ==0:左->右,!=0:右->

其中lcd_tdg为数码类型,在LCD软件库中有明确的宏定义,如下表格:

7段3位
LCD_TDG_7S_3C_gc
7段4位
LCD_TDG_7S_4C_gc
14段4位
LCD_TDG_14S_4C_gc
16段3位
LCD_TDG_16S_3C_gc

      根据上图,如果要在14段码区写入eefocus,所以数码类型lcd_tdg =LCD_TDG_14S_4C_gc,eefocus总共7个字符,所以width=7,eefocus的起始字母e写在上图的A6位上,而A6位对应的SEG=12,所以first_seg=12,根据不同的液晶内部电路排版,写入方向有所不同,图中eefocus从左往右写,依次是A6->A5->A4->A3->A2->A1->A0,从图中表格对应的SEG来看,也是从左往右写入,所以写入方向dir=0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写入eefocus函数如下: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12, "eefocus", 7, 0);//14段屏显示字母eefocus

    当然知道了LCD的写入原理后,可以对函数作进一步的封装,使得操作更简单,显示效果如下:

      根据上图,如果要在7段码区写入“2015”(年),所以数码类型lcd_tdg =LCD_TDG_7S_4C_gc2015总共4个字符,所以width=4,“2015”的起始数字2写在上图的D3位上,而D3位对应的SEG=8,所以first_seg=8,根据不同的液晶内部电路排版,写入方向有所不同,图中“2015”从左往右写,依次是D3->D2>D1->D0,从图中表格对应的SEG来看,而是从右往左写入,所以写入方向dir=1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写入“2015”函数如下: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7S_4C_gc, 8, "2015", 4, 1); //7段屏显示数字2015

       显示效果如下:

       段式LCD最常用的三个函数就介绍完了,下面来一张综合显示图:

       所用函数代码:
            lcd_set_pixel(2, 0); //显示AVR logo
            lcd_set_pixel(1, 0); //显示USB logo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7S_4C_gc, 8, "2015", 4, 1); //7段屏显示数字2015
            /*** 显示Atmel的字母A斜体 ***/
            lcd_set_pixel(1, 16);
            lcd_set_pixel(1, 18);
            lcd_set_pixel(2, 16);
            lcd_set_pixel(2, 18);
            lcd_set_pixel(2, 19);

            lcd_write_packet(LCD_TDG_14S_4C_gc, 20, "tmel", 4, 0); //在斜体A后面显示tmel

      显示效果如下图:

      到这里,XMEGA段式LCD是使用方法就结束了,下面介绍工程编译和程序烧写(下载)。编译和生成烧写文件如下图:

      生成成功后,用XMEGA所需的烧录工具进行烧写程序即可,如Atmel官方的Atmel-ICE、AVR Dragon、AVRISP MKII、AVR ONE!、JTAGICE3、JTAGICE MKII等等或者第三方的XMEGA烧录工具。
      下面附上一些显示效果图片: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段式LCD

网友:
①void lcd_set_pixel(uint8_t pix_com, uint8_t pix_seg);
②void lcd_clear_pixel(uint8_t pix_com, uint8_t pix_seg);
③void lcd_write_packet(enum LCD_TDG_enum lcd_tdg, uint8_t first_seg,
                                     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width, uint8_t dir);
这三个函数具体怎么实现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