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6和ccs3.3生成代码段长度的问题

楼主:
    我用ccs6编译一个28335工程,因为仿真器抗干扰能力不行所以重新用ccs3.3 ,可是问题来了,ccs6编译通过,ccs3,.3编译出错,说text段空间不足。
    最后我合并了两段ram空间才编译通过,最后一看map文件里生成的代码段长度。ccs6生成了62d ccs3.3生成了150f,刚好比cmd默认的1500长度大。

网友:
同样的工程为什么编译出来的代码段长度差了好几倍呢?

我ccs6关闭了优化选项,ccs3.3优化选项等级3

网友:
编译器版本不同吧。
建议使用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版本不同吧。
建议使用新的。

ccs3.3怎么搞到最新的编译器?现有的可靠的仿真器都不支持win7,只能用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3.3怎么搞到最新的编译器?现有的可靠的仿真器都不支持win7,只能用3.3

xds100v2不就很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ds100v2不就很好吗?

xds100v2 在弱电跑算法什么的没问题,上强电系统的话市面上几款几百块的便宜的抗扰性都不行,在debug模式下打开空气开关或者突然加载就会断开连接(强弱电的电气隔离是没问题的)。

反而手头的几千块的老仿真器没有这个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xds100v2 在弱电跑算法什么的没问题,上强电系统的话市面上几款几百块的便宜的抗扰性都不行,在debug模式下打开空气开关或者突然加载就会断开连接(强弱电的电气隔离是没问题的)。

反而手头的几千块的老仿真器没有这个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嘛

你的xds100带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xds100带隔离吗?

不带,不过控制板的电气隔离是非常好的,变压器没旋转,负载也没加,系统中没有大电流,开个空气开关也会断开。

另外,带隔离的xds100大概多少钱?实验室暂时没有这个预算啊

网友:
我们自己做得带隔离。。并不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