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

楼主:
将外部中断0配置成下降沿触发的方式,以此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但是用按键试的时候却加了好几个,多的能达到20多,这可能是抖动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我找到你了。。。

网友:
应该就是抖动问题,你加个去抖试试。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测量一下中断引脚波形,要是没有,就软件去抖,看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测量一下中断引脚波形,要是没有,就软件去抖,看一下,效果。

其实我也感觉是抖动的问题,但抖动20次也有点夸张,不敢相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