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mos管只有用手碰着才能正常开断

楼主:
我是用mos管驱动小电机工作,mos管是TO-220封装的,在使用时发现只有用手碰触mos管上面的金属片才能正常调速,手拿开就无法控制mos管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G极与S极之间要并一个10K以上的电阻。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原理图完整画出来,包括电源、电机和保护电路。
单单画个MOS管,连电源都没有,本来就不能通过电流。

网友:
“ 手碰触mos管上面的金属片 ” ,说明接触了它的D极,仅根据楼主提供的电路图无法判断是为什么。

网友:
碰哪个位置?换一个mos试试,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原理图完整画出来,包括电源、电机和保护电路。
单单画个MOS管,连电源都没有,本来就不能通过电流。

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如果电气联接良好,没有虚焊,有可能是电路中未加电机的续流电路所致。
直流电机有电感性,脉冲控制其平均电流来调整转速,在MOS管关断时电机会产生瞬间高电压,将MOS击穿。但MOS管在较低电源电压时未必损坏。
要使电机电感能够续流也很简单:在电机两端并联一支二极管即可,方向是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端。
再次实验之前,请先确认MOS管没有损坏,或者换一支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气联接良好,没有虚焊,有可能是电路中未加电机的续流电路所致。
直流电机有电感性,脉冲控制其平均电流来调整转速,在MOS管关断时电机会产生瞬间高电压,将MOS击穿。但MOS管在较低电源电压时未必损坏。
要使电机电感能够续流也很简单:在电机两端并联一支二极管即可,方向是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端。
再次实验之前,请先确认MOS管没有损坏,或者换一支MOS管。

早上试了一下接二极管,还是不行啊换一支mos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上试了一下接二极管,还是不行啊换一支mos管也不行

既然如此,那只有从头开始检查。
将电机去掉,用一支数值合适的电阻代替电机(电阻须具有适当的功率耗散能力),二极管可以去掉,也可以保留。
上电,输入PWM信号,用示波器同时(两通道)看输入信号和MOS管漏极波形,漏极波形应具有接近于从地到电源电压的幅度,并与输入信号反相。
这一步正确无误后,再接入电机和续流二极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