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多个地的敷铜

楼主:
我画的一个图中有GND和GND1两个地,敷铜的时候要怎么弄呢?
是根据两个地的分布情况,分区域敷铜,分别接不同的地?
还是给整个PCB图来先后两次敷铜,先敷一次连接到GND,再敷一次连接到GND1呢?

网友:
可以2边分开铺;
交接处,接一起;

网友A:
应该搞清这两个地什么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搞清这两个地什么地吧,,,

一个数字地
一个模拟地

网友B:
敷铜之前要把地线布好还是先敷铜后布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敷铜之前要把地线布好还是先敷铜后布地线?

这个不一定的,要综合考虑。。

往往是信号线难布,所以多数都是先布信号线。但要同时考虑地平面等等因素。

网友:
各接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数字地
一个模拟地

单独敷铜 然后最后进行一点接地

网友:
分区域划分

网友C:
其实可以有两种方法:1. 分开敷铜;2.  如果是数字地和模拟地,考虑用磁珠或者0欧姆的电阻,然后敷一块大的铜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有两种方法:1. 分开敷铜;2.  如果是数字地和模拟地,考虑用磁珠或者0欧姆的电阻,然后敷一块大的铜皮

这块大的铜皮是和数字地相连还是和模拟地相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块大的铜皮是和数字地相连还是和模拟地相连?

你在原理图中,将其二者加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起来,在pcb中可以直接敷一块铜皮来代替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在原理图中,将其二者加个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起来,在pcb中可以直接敷一块铜皮来代替也可以啊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这块铜皮要和哪个网络相连的呢?是数字地网络还是模拟地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这块铜皮要和哪个网络相连的呢?是数字地网络还是模拟地网络?

我了个去,我给你一遍一遍的重复讲,你就是不仔细看我的回复,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话。
在我如下的图示中,那么做的话,pcb中就只有一整块的铜皮了。你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了个去,我给你一遍一遍的重复讲,你就是不仔细看我的回复,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话。
在我如下 ...

好吧,总算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的了
恕小弟愚昧

网友:
单独处理

网友:
Altium designer 中进行铺铜时,可以选择铺铜块的网络类型,一般两个铺铜常出现在开关电源设计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些甚至用两个电路板进行地的隔离。

网友: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