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模式不能下载,BSL 模式同步错误!求助!!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用430单片机时,买了个仿真器,板子是自己做的,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232,在下载仿真时(JTAG模式),老提示找不到设备或设备不支持,改用BSL下载时就提示“同步错误”,我用了三片板去试了,都同一现象,我现在搞不清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仿真器本身有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哪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可能大些???
板子上只焊接了单片机,晶振,电源模块,复位,

网友:
能够仿真吗??

网友A:
确定复位脚为高电平,以及仿真器与430JTAG接口的连接正确,看下板子有无虚焊 短接,不过你换了3块板子,虚焊 短接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
可以软件仿真,但是硬件仿真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复位脚为高电平,以及仿真器与430JTAG接口的连接正确,看下板子有无虚焊 短接,不过你换了3块板子,虚焊 短接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接口我是按照仿真器说明来连接的,复位脚接了个47K的电阻和10nF的电容,上电就为高电平,但是在硬件仿真和下载的时候,这个脚只能从3.0V降到2.4V,是不是这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复位脚为高电平,以及仿真器与430JTAG接口的连接正确,看下板子有无虚焊 短接,不过你换了3块板子,虚焊 短接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刚刚确定了下,复位引脚能降到0.9 或1V,再回到2.4V,当提示找不到硬件或硬件不支持后,电压再回到3.0V,但有时候确实只能降到2.4V

网友:
软仿当然可以,检查下仿真的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开发板是买的,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开发板是买的,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自己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还有复位引脚,看看复位引脚是不是被一直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