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怎么把协调器,终端程序都写在同一文件中

楼主:
应用层函数是把协调器和终端节点的函数写在一起了。通过选择工作台选择是哪个节点的函数。但怎么感觉不管是coordinate还是endDevice,app层的函数都一样啊。还请大神给解释下。

网友:
勾选,然后ok

勾选,然后ok

可以不编译灰色文件

可以不编译灰色文件

选中文件,点击选项

选中文件,点击选项

网友:
选择就是宏定义不同,他们共同的协议栈相同,不同的地方通过#ifdef来选择编译

网友:
请问一下,宏定义是在应用层里的.h文件里吗?除了tools里的配置文件不一样,其他我看都一样。还请详细解释下宏定义#ifdef

网友:
一种方法是在编译器(如IAR)设置全局宏定义,这样就能达到不更改软件,可以编译出协调和终端的两种软件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在同一工程下放不同节点的文件,然后通过选择节点自动选择文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在同一工程下放不同节点的文件,然后通过选择节点自动选择文件。怎么办?

请单独发帖提问,这样可以快速得到解答。

发帖必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483-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56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