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149控制并口打印机打印程序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大神做过用430控制并口打印机打印的项目 希望能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看时序和电平,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直接用MCU打印东西应该是不够的,单片机的储存空间那么小,也存不了多少文稿。
至少得配合上层驱动程序将需要打印的数据从电脑发过来再转至并口输出吧?

网友:
恩  确实 是这样的 我是准备用单片机 仅仅做个数据收集器一样的设备  放在计算机与打印机之间,计算机发送数据出去,单片机接收数据一方面给打印机打印,一方面把数据无线发送出去,   现在就是不知道单片机与计算机并口线之间需不需要像打印机端一样把个个 控制线和状态线相接,  还是只需要接握手信号即可= =

网友:
用ARM吧,可以扩FSMC,我用STM32做的,可以储存4M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