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AD中断会影响AD转换结果?

楼主:
程序中在计算数值的时候将AD中断关闭,计算完成后再将AD中断打开,但是现在发现在AD采样率低的时候AD转换结果没问题,但是提高了采样率,AD结果就不对了,寄存器显示OVERRUN,貌似是数据丢失或者覆盖,这是咋回事呢?
开关AD中断不该影响AD转换啊?!

网友:
程序存在错误。AD中断处理程序必须下次中断发生前处理完成,或者在处理完之后再开启AD。

网友A:
开关中断不会影响ADC的采样。但是如果你关掉了中断,而ADC还在转换,则会发生数据溢出,因为你没有及时把上一次的转换结果读取出去。根据你的需求,你应该关闭的是ADC模块,而不仅仅是其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中断不会影响ADC的采样。但是如果你关掉了中断,而ADC还在转换,则会发生数据溢出,因为你没有及时把上一次的转换结果读取出去。根据你的需求,你应该关闭的是ADC模块,而不仅仅是其中断。

为什么要把每次的转换结果读出去呢?随机读不行吗,而且我用的是软件触发转换,不是burst模式,我用的是LPC1115

网友:
要么单次转换,然后中断里把数取出来再开转换,要么连续多次转换,用DMA把数搬进内存里(哪怕你不去理这些RAM里的数据),这样应该就不会OVERRU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把每次的转换结果读出去呢?随机读不行吗,而且我用的是软件触发转换,不是burst模式,我用的是LPC1115

这个是MCU自己规定的,他要有个溢出错误,你就只能照他的意思办,不然他就发脾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