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BS818A-2触摸检测芯片的问题

楼主:
               最近因比赛需要用到一款触摸检测芯片,写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久久未能解决。

               我手上的这款触摸检测芯片是BS818A-2,有八个按键输入口,检测到触摸时输出按键值有两种方式:

1、串行口方式(可检测到多个触摸输入);

2、并行口方式(这种方式一次只能检测到一个触摸输入)。

由于需要我用到第一种方式,按照数据手册上要求编写程序的时候,可是一直读不出数据。数据手册中有以下几个疑惑的地方:

1、 ,如图,里面第二段的意思我一直纠结。它的意思到底是“我拉低 Clock 脚之后等待 Clock 脚电平自动恢复高电平我再读取数据” 还是“我拉低 Clock引脚电平 之后 再手动拉高 Clock 引脚电平然后读取数据”?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先拉低 Clock引脚电平 之后 再手动拉高 Clock 引脚电平然后读取数据”的但数据读取不成功。然后改成“我拉低 Clock 脚之后等待 Clock 脚电平自动恢复高电平我再读取数据” 这样做的话需要 与Clock引脚接在一起GPIO引脚支持双向(也即既能做输出又能做输入),我的主控芯片用的是stm32f103系列, 与Clock引脚相接的GPIo引脚我设置成 开漏输出 然后外加上拉(这样是为了支持双向),可是这样读取数据还是不成功

我上传BS818A-2的数据手册,那位网友有空能帮忙看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上哪里看出来不错了

网友:
要不是有人回帖我都忘记我发过这贴了。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拉低 Clock引脚电平 之后 再手动拉高 Clock 引脚电平然后读取数据”这是对的,也就是先发送一个低电平脉冲,然后接收数据。这个在stm32上我怎么弄都不成功,反倒是放51上就好好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比赛时间不允许我再纠结,改用并行方式才在stm32上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