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评测系列3——Demo篇

楼主:
开箱+快速指南被我水了两篇文章,再不发点实质性的内容估计臭鸡蛋要把我砸死了。
于是连夜发了这MSP432评测系列的第三篇——开箱Demo

我们先看回快速使用指南:

快速浏览完123,简单的说就是让你安装开发环境,连接电脑,打开GUI
那么我们照着指南一步一步的走,CCS已经装好,找不到MSP432系列的芯片怎么办?
见下图,在Help菜单里选择Check for Updates,然后按提示更新,更新完就能找到了。
(记得提前关闭杀毒软件哦)

插上MicroUSB线,提示驱动已经安装完成,是XDS110

接下来打开CCS,选择View-Resource

在打开的菜单中找到MSPWare(没有的话去View-CCS App Center里安装,或者点击这里直接在浏览器里打开MSPWare)。
这其实也就是原来的MSP430Ware,在MSP432出来之后更名了。
将列表逐层展开,比较容易找到MSP432的开箱Demo的GUI程序

点击打开。这玩意貌似是用java写的,运行需要安装相关环境。
不过CCS本身也需要java环境才能正常运行,所以我直接认为各位都已经安装好java环境了。
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程序,可以用计算机控制三色灯显示任意颜色,以任意频率闪烁(每分钟60-4000次)

打开程序之后需要先连接开发板,然后从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正确的串口号,选择并打开。然后就可以用计算机控制小灯闪烁了。

为了拍摄方便,我选择了最大的闪烁频率,每分钟4000次

色彩先选择了一个比较暗的蓝绿色,避免过度曝光

拍摄出来的效果只能看到蓝色,实际上绿色小灯也是亮着的

再换一个亮度比较大的黄色(从左边的色条可以看出,红色和绿色的分量都比较大)

由于亮度太大了,需要用指甲盖遮住LED灯面才不会过曝

使用不太透明的材料遮住LED灯,效果会好于直接观察

或许是因为使用的三色LED较大颗,能直接看出三色分量来

遮住之后起到混色的作用。

如果不打开GUI程序,那是不是就不能玩了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还可以通过板子下方的两个按键来实现对LED灯的控制。

左侧的按键S1用于调节闪烁速率,右侧的按键S2用于调节色彩,

按下S2之后小灯会在红、绿、蓝和随机色(每次闪烁的色彩不同,类似于彩虹色闪烁)之间切换。

网友A:
楼主跑过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了吗?感觉内部温控器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跑过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了吗?感觉内部温控器有问题呢!

还没,今晚试试,能具体说说有啥问题吗?我验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跑过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程序了吗?感觉内部温控器有问题呢!

#include "msp.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Configure GPIO */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BIT1;                         // Set P6.7 to input direction
    while (1)                               // Test P6.7
    {
      if (P1IN & BIT1)
        P1OUT |= BIT0;                      // if P6.7 set, set P1.0
      else
        P1OUT &= ~BIT0;                     // else reset
    }
}
我今天也跑了一个官方例程里面的 msp432p401_p1_01只是将P6.7改为P1.1就感觉有问题,手指一碰上还没按下去就亮,你们也试试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msp.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Configure GPIO */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BIT1;                         // Set P6.7 to input direction
    while (1)                               // Test P6.7
    {
      if (P1IN & BIT1)
        P1OUT |= BIT0;                      // if P6.7 set, set P1.0
      else
        P1OUT &= ~BIT0;                     // else reset
    }
}
我今天也跑了一个官方例程里面的 msp432p401_p1_01只是将P6.7改为P1.1就感觉有问题,手指一碰上还没按下去就亮,你们也试试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上面程序的问题找到了,是官方给的例程有问题
#include "msp.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Configure GPIO */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BIT1;                         // Set P6.7 to input direction
    P1REN|=BIT1;            //掉了这两句
    P1OUT |= BIT1;

    while (1)                               // Test P6.7
    {
      if (P1IN & BIT1)
        P1OUT |= BIT0;                      // if P6.7 set, set P1.0
      else
        P1OUT &= ~BIT0;                     // else reset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今晚试试,能具体说说有啥问题吗?我验证一下

我用官方的例程 修改了程序,将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串口那边数据传输都正常,但是ADC14读得数据有问题。比较诧异,TI提供的官方历程难道不验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官方的例程 修改了程序,将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串口那边数据传输都正常,但是ADC14读得数据有问题。比较诧异,TI提供的官方历程难道不验证吗??

我下载了例程试了一下,确实ADC14出了些问题,读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
没有细致检查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例程试了一下,确实ADC14出了些问题,读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
没有细致检查下去了。

我测试一般的AD功能,自己外围搭了简单的电路,测量可变电阻的电压,程序时正常的。现在怀疑内部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D:
我已经把CCS升到了6.1,为什么还是没有MSP432?急求答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把CCS升到了6.1,为什么还是没有MSP432?急求答案啊。。。

升6.2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