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一些困惑。求教
哦,小法

楼主(2015-04-19):
按键扫描一些困惑。求教
在项目中需要一个8*16的矩阵键盘,扫描得出键值之后通过串口发送,mcu用的是xMega,当然这个无关紧要,中间会有串口接收中断。
现在发现的现象是:按键迟滞,按键丢失
我想考虑的是:
1.按键扫描是用哪种方式好?
书本上用的 是 读取按键---延迟消抖---再次读取----得出键值
还有一种是 定时器中断(2ms)--读键值,计数---连续5次为同一键值 则认为有按键按下
还有一种反转法 这里按键太多 不太合适就不考虑了。
2.按键扫描定时器中断会不会与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冲突?
如果串口连续接收,会导致按键丢失吗?
3.实验测试出现过一些奇怪现象,比如在输入 dianzi 时 会出现 diadnzi 类似这样的在后面出现前面键值重复,此现象还未考虑出原因 求教!

网友A:
1,建议不用延时,不在中断里处理(除非时间很短),定时扫描。
2.确保按键的扫描周期,一般的短按键时间150~400ms之间,所以扫描间隙应该小于这个,并且多扫描几次以消抖。
3.中断都有可能冲突,要看目标IC中断优先级或嵌套中断的说明。
4.如果频繁响应中断,会导致其他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这样就是软件架构不合理。
5.可以考虑调度器的管理程序架构
6.愚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