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DAC芯片可以直接放大模拟量吗?

楼主:
串行DAC芯片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直接放大模拟量吗?并实现增益可调。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DAC “ 放大 ”模拟量的用意是什么。
不管并行还是串行,DAC是将代表模拟量大小 的数据变换为模拟量,要实现 “ 放大 ”,也是在数据处理上进行的,如代表模拟量大小 的数据Da,进行 “ 放大 ” 时,是将其乘放大倍数 K,得放大后的数据 Db

               Db = k * Da.

可见,它与DAC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DAC “ 放大 ”模拟量的用意是什么。
不管并行还是串行,DAC是将代表模拟量大小 的数据变换为模拟量,要实现 “ 放大 ”,也是在数据处理上进行的,如代表模拟量大小 的数据Da,进行 “ 放大 ” 时,是将其乘放大倍数 K,得放大后的数据 Db

               Db = k * Da.

可见,它与DAC毫无关系。

我想把AD9850的输出的正弦波直接接到DAC上面,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 输出的正弦波 ",是模拟信号,DAC的输入应该是数字,你怎么接呢?

楼主看看所用器件手册,就可以得出答案的。

网友:
“我想把AD9850的输出的正弦波直接接到DAC上面,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百分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