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中断TA1的问题

楼主:
这是TI关于TA1的一段例程,采用连续模式(第8行),可以实现小灯亮灭功能。

现在我有3个问题如下:

1.既然是连续模式,为什么还要初始化CCR1?反正是加到0xFF产生一个中断,CCR1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吧?

2.我把连续模式改为增模式(第8行),即MC_2改成MC_1,为什么中断的功能实现不了呢?TA1和TA0用起来不一样嘛?

3.16行的TAIV是什么?是选择CCR1和CCR2的吗?

网友A:
1、CCR1的值是用来和计数器值作比较的,如果到了,就会产生捕获比较中断。你定的是500ms(猜的),不可能给你跑到定时器溢出,所以要先设置CCR.

2.MC_1和MC_2只是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不同,和TA1/0没关系。

3.TAIV是定时器的中断标志,由于你是用CCR1做的比较中断,所以是case 2. 看图

4.你还没理解定时器的工作方法,先看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CR1的值是用来和计数器值作比较的,如果到了,就会产生捕获比较中断。你定的是500ms(猜的),不可能给你跑到定时器溢出,所以要先设置CCR.

2.MC_1和MC_2只是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不同,和TA1/0没关系。

3.TAIV是定时器的中断标志,由于你是用CCR1做的比较中断,所以是case 2. 看图

4.你还没理解定时器的工作方法,先看手册吧。

我再来研究一下

网友:
开的是CCR1的中断,数到50000就开始中断服务程序。不是CC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