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阻阻值大小选取

楼主:
图上电阻2.2k怎么算的?

网友:
错误的接法,只能用错误的分析。
正确的接法应该如版主所说,接在c极,使用PNP三极管,这样当三极管饱和导通时Vce的压降最小,电流输出大,管子发热少。
电阻的算法是R = (Vcc - Ube)/Ibe, 饱和导通时Ibe > Ice /β,推导出来有 R <<  (Vcc - Ube)/ (Ice /β)。
例如电流电压是5v,蜂鸣器的工作电流是30mA,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100,一个PN结的压降为0.7v,则有
R<(5-0.7)/(0.030/100),
R<4.3/0.0003,
R<14300,为了可靠导通,R取值4.7K到10K之间就可以了。
后面的朋友请补充和修正。

网友:
那要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顺便说一句:三极管接成射极输出,输入电压需要很大,这不是常用的设计。

网友:
象楼主这种接法,VCC要和CPU所用电源一样才行。

再者,射极输出时,VCC的利用率不高,最少要减去一个PN结的电压。

所以,应该将负载接在C极。

网友:
这主要取决于单片机的 IO口的驱动能力,,,,

其实这个计算很简单啊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一般根据封装不同在90---300之间,取最小的90,
并且要了解三极管9012的VCE是0.6V。

开始计算,首先要知道蜂鸣器的工作的电流,此电流就是Ic,楼主的电路的R10限流电阻的计算就是
R10=(Vcc-0.6)/Ib
而 Ib=Ic/β
按照这个计算出来的电阻一般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电路饱和导通的最低要求,按照经验值选取,一般在1K到5.1K之间。

其他MCU的IO口驱动,比如继电器的驱动电阻也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
另外如3楼所言,PNP做开关管的,负载一般接在集电极,这样流过负载得到电流大一些,就是说蜂鸣器稍微要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错了楼主的电路图,版主这是我的电路图,跟他有点出入,但都是PNP,求电阻值的是一样的这样求吗?
...

PNP和NPN计算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因为是最大电流算的,实际用的时候要电流小一些

电流小了的话,那电阻是按计算变得更大的,版主。所以怎么会是电阻变小的

网友:
共集放大电路,若那个喇叭样的器件(蜂鸣器?)电阻不是太小的话,基极限流电阻或可省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