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硬件I2C 中断法始终调不通,求助!!!

楼主:
MSP430F5x单片机硬件I2C通过中断的方式对AT24C02进行读写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uint8 test_buf1[10] = {'H','E','L','L','O','Y','O','U',0,0};
uint8 test_buf2[10] = {0,0,0,0,0,0,0,0,0};
uint8 test_byte1 = 0x0c;
uint8 test_byte2 = 0x00;

//UCB0---I2C
uint8 I2C_Tx_Size = 0;         //left data to be sent
uint8 I2C_Rx_Size = 0;         //left data to be received
uint8 *I2C_Tx_Buffer;         //pointer of data to be sent
uint8 *I2C_Rx_Buffer;         //pointer of data to be received
uint8 I2C_State = 0;         //flag of I2C tranmit or receive state
uint8 I2C_Read_Data_Address = 0;
uint8 I2C_Write_Data_Address = 0;
uint8 UCB0_Rx_Or_Tx = 0; // 0--Receive only; 1--Transmit only; 2--Receive and transmit
uint8 Flag_ACK=1;
uint8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define EEPROM_SCL                        BIT2        //P1.2
#define EEPROM_SDA                        BIT3        //P1.3
#define ADG841_IN1                        BIT7        //P3.7
#define LED                                    BIT1        //P3.1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Delay
#define         CPU_F                          ((double)26000000)        //XT2CLK--26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UCB0_Interrupt_Sel(uint8);

void CLK_Init()
{
        UCSCTL6 &= ~(XT2OFF+XT1OFF);                      // Enable XT2--26MHz XT1--32.768kHz

        UCSCTL4 = SELA_0 + SELS_5 + SELM_5;

        UCSCTL5 = DIVM_0 | DIVS_0 | DIVA_0;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4 = SELA_0 + SELS_5 + SELM_5;
}
void GPIO_Init()
{
        P3DIR |= LED + ADG841_IN1;

        P5SEL |= BIT0 + BIT1; //Port select XT1
}

void LED_ON()
{
        P3OUT |= LED;
}

void LED_OFF()
{
        P3OUT &= ~LED;
}

void UCB0_I2C_Init()
{
        P1SEL |= EEPROM_SCL + EEPROM_SDA;
        /* Disable USCI */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SLA10;////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I2C, Mater mode,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I2C Slave Address Register */
        UCB0I2CSA = I2C_SLAVE_ADDR;

        /* Bit Rate Control Register 0 */
        UCB0BR0 = 4;   //  26MHz/260=100KHz
        UCB0BR1 = 1;
        /* Enable USCI */
        UCB0CTL1 &= ~UCSWRST;

        P3OUT |= ADG841_IN1;
}

uint8 I2C_Write_Page(uint8 Data_Address, uint8 *pBuffer, uint8 size)
{
        if(size==0)
                return 0;
        if(UCB0STAT & UCBUSY)         //If I2C is busy
                return 0;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I2C_Write_Data_Address=Data_Address;
        I2C_Tx_Buffer=pBuffer;
        //I2C_Tx_Size=size-1;
        I2C_Tx_Size=size;

        //_EINT();
        UCB0IFG &= ~UCTXIFG;
        UCB0_Rx_Or_Tx = 1;                                         //transmit interrupt only
        UCB0_Interrupt_Sel(UCB0_Rx_Or_Tx);
        _EINT();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UCTXSTT;           //write mode, send start bi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return 1;
}

uint8 I2C_Read_Page(uint8 Read_Data_Address, uint8 *pbuffer, uint8 size)
{
        _DINT();
        if(size==0)
                return 0;
        if(UCB0STAT & UCBUSY)        //If I2C is busy
                return 0;

        I2C_Read_Data_Address=Read_Data_Address; // set address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I2C_Tx_Size=0;
/*
        UCB0_Rx_Or_Tx = 1;                //enable transmit interrupt bit only
        _EINT();
        UCB0_Interrupt_Sel(UCB0_Rx_Or_Tx);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                //write mode
        UCB0CTL1 |= UCTXSTT;    //send start bit
        //UCB0TXBUF = E2PROM_WRITE_CMD;

        if(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1;
                UCB0TXBUF = I2C_Read_Data_Address;           //write data address
        }

        I2C_Rx_Buffer = pbuffer;
        //I2C_Rx_Size = size-1;         //Number of data to be received
        I2C_Rx_Size = size;

        UCB0IFG &= ~UCRXIFG;
        UCB0_Rx_Or_Tx=0;
        UCB0_Interrupt_Sel(UCB0_Rx_Or_Tx);
        _EINT();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delay_ms(5);
        UCB0CTL1 &= ~UCTR;                //read mode
        //UCB0IFG &= ~UCRXIFG;                          // clear interrupt flag

        UCB0CTL1 |= UCTXSTT;              //send start bi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0;
}

void UCB0_Interrupt_Sel(uint8 onOff)
{

        if(onOff == 0)                 //Only receive interrupt enabled
        {
                UCB0IE &=~UCTXIE;                         // Disable USCI_B0 TX interrupt
                UCB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B0 RX interrupt
        }
        else if(onOff==1)        //Only transmit interrupt enabled
        {
                UCB0IE &=~UCRXIE;                         // Disable USCI_B0 RX interrupt
                UCB0IE |= UCTXIE;                         // Enable USCI_B0 TX interrupt
        }
        else               //Both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enabled
        {
                UCB0IE |= UCTXIE;                         // Enable USCI_B0 TX interrupt
                UCB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B0 RX interrupt
        }
}

void I2C_Write_Byte(uint8 data_addr, uint8 data_value)
{
        while(UCB0STAT & UCBUSY);         //If I2C is busy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I2C_Write_Data_Address=data_addr;
        I2C_Tx_Buffer=&data_value;

    //UCB0IFG &= ~UCTXIFG;
        UCB0_Rx_Or_Tx = 1;                                         //transmit interrupt only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UCTXSTT;           //write mode, send start bit

        UCB0_Interrupt_Sel(UCB0_Rx_Or_Tx);
        _EIN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
void I2C_Read_Byte(uint8 data_addr, uint8 * data_value)
{
    //_DINT();
        I2C_State=1;
        while(UCB0STAT & UCBUSY);        //If I2C is busy

        I2C_Read_Data_Address=data_addr; // set address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I2C_Rx_Buffer = data_value;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                //write mode
        UCB0CTL1 |= UCTXSTT;    //send start bit

        UCB0IE |= UCTXIE;

        UCB0_Rx_Or_Tx=0;
        UCB0_Interrupt_Sel(UCB0_Rx_Or_Tx);
/*
        if(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1;
                UCB0TXBUF = I2C_Read_Data_Address;           //write data address
        }
*/
        UCB0IFG &= ~UCTXIFG;

        _EINT();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                //read mode

        UCB0CTL1 |= UCTXSTT;              //send start bi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
        //_DINT();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12))
        {
                case 0:                                 // no interrupt
                        break;
                case 2:                                        // ALIFG
                        break;
                case 4:                                        // NACKIFG
                        break;
                case 6:                                        // STTIFG
                        break;
                case 8:                                        // STPIFG
                        break;
                case 10:                                // RXIFG

                        UCB0CTL1 |= UCTXSTP;                    // Generate I2C stop condition

                        *I2C_Rx_Buffer = UCB0RXBUF;                 // Move final RX data to PRx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12:                                // TXIFG

                        if(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0)
                        {
                                UCB0TXBUF = I2C_Write_Data_Address;           //write data address
                                Flag_I2C_Address_Transmitted=1;
                                while(!(UCB0IFG & UCTXIFG));
                        }
                        if(I2C_State==0)
                        {
                                UCB0TXBUF = *I2C_Tx_Buffer;           // Load TX buffer
                                while(!(UCB0IFG & UCTXIFG));          // wait UCTXIFG=1
                                UCB0IE &= ~UCTXIE;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uint8 I2C_SUCCESS_FLAG=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GPIO_Init();

        LED_ON();
        CLK_Init();
        UCB0_I2C_Init();

        delay_ms(20);

        I2C_Write_Byte(0x00,test_byte1);

        I2C_Read_Byte(0x00,&test_byte2);
        if((test_buf1[0]==test_buf2[0])&&(test_buf1[1]==test_buf2[1]))
                I2C_SUCCESS_FLAG=1;
}

等待法已经调试成功了,说明AT24C02没有问题,求助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截一下信号波形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截一下信号波形对不对。

单步的时候,发送的波形是正确的,但是接收的波形我没有去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