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调试程序时查看变量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产生下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CCS5中调试程序时需要查看一下变量,但是在expression中输入变量名时却提示无法找到对应的定义,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我认为这个要确定这个变量在你查看的时候是不是可见的,如果是全局变量应该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查看的,但是如果是局部变量,则要进入相应的局部代码中才能够查看,比如你在一个函数里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则只有在进入这个函数里执行了才能查看到它们的值,因为局部变量临时分配的,在其他时候是没有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要确定这个变量在你查看的时候是不是可见的,如果是全局变量应该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查看的,但是如果是局部变量,则要进入相应的局部代码中才能够查看,比如你在一个函数里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则只有在进入这个函数里执行了才能查看到它们的值,因为局部变量临时分配的,在其他时候是没有定义的

听您这么一说茅塞顿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