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8051F020驱动ZLG7289啊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啊!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延时ims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12000;j>0;j--);

}

void   SysClkIn()  //配置系统时钟12Mhz
{
                OSCXCN=0X77;
                 Delayms(1);
                 while(!(OSCXCN&0X80));
                 OSCICN=0X08;
}

void main()
{
     WDTCN=0XDE;
        WDTCN=0XAD;
        SysClkIn()        ;
        ZLG7289_Init(42);
        while(1)
        {
        ZLG7289_Flash(0x0f) ;
         }
}

下载到单片机 数码管不亮(正常应该是闪烁吧?)

网友:
求助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初始化函数和下面调用的函数在哪儿?函数有问题呗。

网友:
ZLG7289_Flash(0x0f) 这个函数被你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