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放大器》,几个问题讨论

楼主:
放大器作为模拟电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用好它才能彰显电子工程师的本色。该书很值得电子工程师们学习,读完有一些疑问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1.第21页中
“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采用合适的高级放大器,就不要选用低级放大器。”
,这句话怎么理解?我在工作中一般根据要求,选择性能比较高的放大器,优选一些通用的放大器。

2.第41页中
图2-10中有ADA4000-1在0.1Hz~1Hz输入电压噪声图,用示波器或数据采集系统如何得出这个波形,对示波器的要求以及测量时注意什么??

3.第120页中
一直以来,都把仪表放大器当做差分放大器来用,还能设置增益,想问一下,除了在浮空输入方面有差别外,还有其它差别吗?

4.第188页中
基于电源的输入端保护电路,以前一直没有用过。个人认为可以把电源和输入端分别进行保护,即在电源端采用FET电流源或稳压管钳位保护,在输入端加入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限位保护。在特殊应用场合,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网友:
对于第4点,电源保护有多种,应该是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使用什么方式去保护,没有一种保护可以满足所有情况吧。

网友:
Hi,lark100
关于你的问题,我给你杨老师的答复如下,不知道可以解答你的疑问,不明白可以追问的哈

1)我所说的高级放大器,是指级别上的高低,分为晶体管、运放、功能放大器三级。如果能够使用运放的,就不要使用晶体管。能够使用功能放大器的,就不要使用运放,这是一个哲学上通用的规则——“能买到现成的电视机,就不要自己去做”。
如果考虑到成本、习惯等因素,怎么选都无所谓,只要能够实现,并且自己满意,就是最佳的。这就像找对象一般,自己看着好,别人说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高级的放大器能够实现,说明高级放大器已经考虑到了我的需求,就不要自找麻烦用低级的了。毕竟,用晶体管实现一个放大电路,需要考虑的问题远比用运放多,而用功能放大器比如仪表放大器实现一个几倍的增益,还是比用运放简单一些。
不知,我说明白了吗?
2)用示波器获得噪声波形图,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自制的高增益放大器。用待测运放构成一个100倍左右的放大电路,会对0.1Hz~10Hz的噪声呈现出100倍的放大,但是它可能还是几十或者百uV数量级的,要想在示波器上看到,还需要放大——毕竟示波器能够看到的信号应该在mV数量级上。自己做一个1000倍或者几百倍的放大电路,保证这个电路的噪声比较小就可以了。我的课题组就是这样做的。用低噪运放构建一个高达几千倍的放大电路,并且含有0.1Hz~10Hz的带通滤波,就可以实现在示波器上看到噪声波形的目的。当然,前提是,对待测运放本身先实现一个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
3)仪表放大器作为差动放大器使用,是懒人的办法。仪表放大器使用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内部运放的输出不要超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
4)对保护电路,我的书中给出的是崭新的解释。我在研究前所学的知识都是基于电源的保护:就是二极管接到正负电源上。我认为这是不靠谱的,全世界都这么用,是因为全世界都在糊涂——即便都糊涂,地球也照样转。但是,错误就是错误,必须指出来——几乎全部的直流稳压电源,都不接受反相流入电流,除非是电池。可靠的保护是基于地的保护,——因为地,是可以接受流入,也可以接受流出电流的——即使用稳压管串联对地连接。你所说的,对输入端并联两个二极管保护,我估计就是对地保护,这么连接是错误的——毕竟两个二极管并联,就宣称输入端不得超过正负0.7V。正确的做法是两个稳压管串联对地。比如5V稳压管串联,它能够限制输入端不应超过正负5.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lark100
关于你的问题,我给你杨老师的答复如下,不知道可以解答你的疑问,不明白可以追问的哈

1)我所说的高级放大器,是指级别上的高低,分为晶体管、运放、功能放大器三级。如果能够使用运放的,就不要使用晶体管。能够使用功能放大器的,就不要使用运放,这是一个哲学上通用的规则——“能买到现成的电视机,就不要自己去做”。
如果考虑到成本、习惯等因素,怎么选都无所谓,只要能够实现,并且自己满意,就是最佳的。这就像找对象一般,自己看着好,别人说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高级的放大器能够实现,说明高级放大器已经考虑到了我的需求,就不要自找麻烦用低级的了。毕竟,用晶体管实现一个放大电路,需要考虑的问题远比用运放多,而用功能放大器比如仪表放大器实现一个几倍的增益,还是比用运放简单一些。
不知,我说明白了吗?
2)用示波器获得噪声波形图,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自制的高增益放大器。用待测运放构成一个100倍左右的放大电路,会对0.1Hz~10Hz的噪声呈现出100倍的放大,但是它可能还是几十或者百uV数量级的,要想在示波器上看到,还需要放大——毕竟示波器能够看到的信号应该在mV数量级上。自己做一个1000倍或者几百倍的放大电路,保证这个电路的噪声比较小就可以了。我的课题组就是这样做的。用低噪运放构建一个高达几千倍的放大电路,并且含有0.1Hz~10Hz的带通滤波,就可以实现在示波器上看到噪声波形的目的。当然,前提是,对待测运放本身先实现一个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
3)仪表放大器作为差动放大器使用,是懒人的办法。仪表放大器使用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内部运放的输出不要超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
4)对保护电路,我的书中给出的是崭新的解释。我在研究前所学的知识都是基于电源的保护:就是二极管接到正负电源上。我认为这是不靠谱的,全世界都这么用,是因为全世界都在糊涂——即便都糊涂,地球也照样转。但是,错误就是错误,必须指出来——几乎全部的直流稳压电源,都不接受反相流入电流,除非是电池。可靠的保护是基于地的保护,——因为地,是可以接受流入,也可以接受流出电流的——即使用稳压管串联对地连接。你所说的,对输入端并联两个二极管保护,我估计就是对地保护,这么连接是错误的——毕竟两个二极管并联,就宣称输入端不得超过正负0.7V。正确的做法是两个稳压管串联对地。比如5V稳压管串联,它能够限制输入端不应超过正负5.7V。

基本都搞明白了,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对保护电路的解释长知识了

感觉仪表放大器相比差放受输入共模电压的限制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