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 SoCKit】 Terasic SoCK Kit VIP demo测试

楼主:
测试步骤:
1.首先从推荐友晶官网下载资源,链接如下:
http://www.terasic.com.cn/cgi-bi ... 182&No=832&PartNo=4

解压设计文件到硬盘,避免路径出现空格;

2.使用win32 disk imager软件制作启动盘,即将SoCKit_VipDemo\quick_run\mpeg_IMG.img写入存储卡即可;

3.将两条usb线一端与电脑相连,另一端分别与usb blaster II(J2)和USB转UART(J4)相连,并将液晶显示器的vga线与板卡vga连接器相连;

4.板卡上电,使用SoCKit_VipDemo\quick_run\sof_download\program-fpga-board.bat,双击,然后选择两次零,即可将sof文件烧写成功;

注意:此批处理文件需要根据自己的QII安装路径设置一下相应的路径;

5.打开PuTTy,选择“serial”,根据USB转UART设备占用的串口号,选择相应的COM号,设置波特率为57600,点击打开,即可将远程终端与板卡相连;

特别注意:参考文档此处写的是“和usb blaster II对应的串口号”,是错误的;

6.插入存储卡;

7.点击一下板卡软复位按键(KEY6);

8.一旦Linux系统boot完成,输入root登录系统;

9.输入cd /SoCKit进入linux相应路径;

特别注意:cd命令与路径之间要有空格偶

10.执行“./vip_mpeg”即可;

11.现象:显示屏输出视频画面,串口终端交替打印两组帧信息,串口指示灯不停闪烁,如视频所示!!!

心得体会:
1.demo功能确实很强大,可以作为一个开发的蓝本使用;

2.linux方面还需要多多补课学习;

3.如果能把fpga和A8完美结合使用,真的很美好!!!

时间原因,没写那么细致,望各位见谅了,一起加油喽!!!

网友:
没看到视频啊

网友:
更新好了

网友A:
今天学习了,谢谢共享资料,接下来我想着如何能从与FPGA相连的键盘控制视频的播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学习了,谢谢共享资料,接下来我想着如何能从与FPGA相连的键盘控制视频的播放……

你是说用otg那个usb口连接键盘,进行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用otg那个usb口连接键盘,进行控制吗

哦,对的,就是OTG的USB口,连接一个USB键盘,今天买了转接线,还没有太多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的,就是OTG的USB口,连接一个USB键盘,今天买了转接线,还没有太多想法

嗯,可以试试,问题应该不大,主要是调一下otg,把相应命令挂到总线上,通过键盘进行控制

网友C:
大神,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例子,遇到了一些问题,能否留个qq什么的,拜托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例子,遇到了一些问题,能否留个qq什么的,拜托拜托!!!

812158980,我就是按照demo做的

网友:
程序 编译 你们都通过了吗??fpga的编译 一直报错

网友:
请问一下,这些例子你们从哪里得到的?能否分享一下呢,老师就给了个板子,其他啥资料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