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模转换(ADC)的应用

楼主:
高速数模转换(ADC)的应用
智能时代,数字信号已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A/D,D/A是重要的基础。智能手机触摸信号需要转换为数字信号才能分辨触摸位置、数字去抖;打电话或者麦克风需要将模拟声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存储回放、语音识别;移动通信到4G时代,速率已经达到了300Mbps,手机和基站之间的通信是模拟电磁信号,同样需要高性能的ADC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才能变成各位看到的电影、微博(当然没这么简单)。上述三个例子是典型的三种应用场景,对应ADC的不同指标。其中速度(采样率)和精度(bit位)是选取ADC的基础指标。各种监测可能需要实时性不高,能转换就行了;大部分医疗电子可能要求精度高,动态高,能分辨大信号下隐藏的小信号,同时速度较快;对于移动通信,您可能要求速度快,同时信号好,那对速度和精度就都有要求了,速度可能几百Msps,精度可能12、14位;更高大上的,针对卫星通讯、软件无线电(SDR),带宽可达数GHz,同时灵敏度要求更高,这种ADC就是核心科技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美国厂商掌握。
关键词: ADC  SDR 抗混叠滤波器无线通讯 高精度采样
       本文主要介绍ADC的模拟前端匹配技术,并分享笔者的几个设计作业,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会不断更新。关于ADC的互连、中频方案选择等在系列文档中细说。
ADC的前端匹配其实是抗混叠滤波器(anti-aliasing filter)的设计问题,为什么叫抗混叠滤波器,那得从ADC的采样原理说起。ADC的采样遵循Nyquist定理,假设被采样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h,则要使在数字域能完全恢复该信号的最小采样频率为2*Fh;另外还有一个Nyquist带通采样原理,也称为欠采样。即对于带通信号而言,如TDD-LTE的2575MHz—2615MHz,通带50M,需要最小的采样频率为2*BW(50M) = 100Msps。
Fig 1 Nyquist采样混叠原理
       在Fig1中,fa为被采样信号,I为其采样后的镜像,fs为采样频率。0.5fs为一个nyqusit区。Fig1中上图表示选择信号中频在1stNyquist区,那么这个信号会在其他高阶Nyquist区有镜像信号;下图表示选择感兴趣的信号在2ndNyquist区,采样后,会镜像到1stNyquist区和其他高阶Nyquist区。同理,在ADC采样时,非感兴趣Nyquist区的噪声信号都会镜像到1stNyquist区,而1st Nyquist区正式数字域中频处理需要信号。为了抑制噪声,需要在ADC前端加入低通(1st)或者带通(upper)滤波器,该滤波器也称为抗混叠滤波器。
       ADC的硬件系统一般都是数模混合系统,板级噪声较复杂,采用差分模拟输入能有效提高共模噪声抑制比。对几十MHz以下的模拟信号一般是直接采样,如医疗中的超声、生物阻抗测量等。这种模拟信号需要将单端转为差分,采用运放可以方便的转换,同时保证ADC需要的偏置电压,如fig2。但要注意运放的直流匹配、共模偏置电压、压摆率、CMRR、频率等参数,这部分有专门的应用笔记可以参考。转为差分信号后,再设计需要的匹配滤波器,与ADC对接,下面会讲到。对于采用1st Nyquist Zone的使用场景,还可以用放大器本身来完成低通滤波。比较典型的有源滤波器是sallen-key 结构。
Fig2利用运放实现单端转差分
       无线通信的频率较高,经常使用变频器(解调器)+AGC+匹配滤波+ADC的架构。存在变频器,如果采用非零中频设计,必然在射频有镜频抑制要求。为了降低镜频抑制滤波器的设计难度,结合混频杂散分析,一般采用较高的中频,多在5fs/4或者更高。在这种场景下,匹配滤波器为带通滤波器,设计复杂度要高的多。下变频器直接为差分中频输出,ADC也是差分输入,滤波器需要考虑的是阻抗匹配。变频器如AD5801的输出阻抗为200ohm,如果采用4:1的transformer,输出阻抗为50ohm。当然也可以直接采用1:1的transformer,输出阻抗为200ohm。如果采用中频放大器,可根据放大器的直流负载特性,选择合适的负载阻抗,如fig3所示源阻抗为70ohm。ADC的输入阻抗一般较大,如AD9248的输入阻抗为7kohm,输入电容7pF;AD9230的输入阻抗4.3kohm,4pF。如此大的输入阻抗对滤波器来说是极难匹配的,一般在ADC的输入并联电阻到地,使得总输入电阻为几百ohm,作为匹配滤波器的负载电阻。
Fig3 抗混叠滤波器阻抗匹配示意图
   根据输入阻抗、负载阻抗、ADC的采样率、其他NyquistZone的抑制要求,即可确定滤波器的详细参数。本人习惯采用射频设计软件ADS来仿真滤波器,最好采用murata的电容模型,采用coilcraft的绕线电感模型。如果想一步仿真成功,上板免调试,将PCB布板模型等寄生参数带入ADS进行仿真,比较精确,但实现过程比较复杂。考虑到电容等器件的精度,电容值不能太小,电感值也不要太大。还有一个问题,设计滤波器的负载阻抗是采用纯电阻模型,没有考虑ADC的输入电容,可以将滤波器仿真出来的最后一个并联电容C1减去ADC的输入电容,作为最后的电容值。考虑到对共模干扰的抑制,可以将C1改为两个到地电容,其值为2(C1-Cadc)。
   在ADC输入还需要考虑到模拟信号的共模电平Vcom,Vpp。为了达到ADC的最大SNR,输入信号尽量能达到满功率(高峰均比需要回退),有的ADC提供片内偏置,有的ADC需要外部偏置。Vpp影响ADC的动态范围,注意前端放大器的压摆率与Vpp匹配,并留一定余量。
参考资料Analog Devices application note cn-0238

Fig2

Fi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