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006的应用

楼主:
TMP006,温度传感器,现在不知道有个管脚DRDY是做什么的?跟控制芯片怎么连?我看网上都用的是MSP430的单片机,我现在用的是cc2541,请问可行么?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读不出来东西目前

网友:
楼主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1、TMP006这个芯片是ti的,肯定在datasheet上有跟mcu典型连接图,这个好像是iic的吧。一般iic的信号线上会有上拉电阻这个你好好看看;
2、你要看datasheet中,这个iic的接口的电平是否和2541兼容(2541是个51内核的,io电平高电平我记得是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