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万利板子与官网的板子硬件区别

楼主:
收到万利的板子,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一直搁置着,最近几天上论坛一看,原来已经有相关的资料
LPC54102第二批板子大资料来啦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076&fromuid=194541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大概比较 与官网的板子比较一下,方便以后好下手

开发板功能描述
1.  LPC54100 Cortex-M4/M0+  双核 MCU
2.  两个 RS-232 DB9 针型插座,其中 UART0 支持 ISP 功能
3.  16Mbit SPI Flash 存储器
4.  I2C  温度传感器 LM75
5.  两个用户按键和复位按键
6.  五方向摇杆按键
7.  四个发光二极管
8.  一个电位器
9.  320×240 彩色 LCD 显示模块
10. MCU 电源选择:2.5mm 电源插座/Micro USB 插座/带电源输出的仿真器插座
11. 仿真接口:20 芯 2.54mm  仿真接口和 10 芯 1.27mm 仿真插座
(1)电源部分
开始以为Micro USB 插座是LPC54100 带USB的功能,但看一下原理图,原来不是,只不过是简单的供电。
初始以为是万利简化了,但实际上是LCP54100 是不带USB的功能,没有想到这么强大的芯片却竟然不带USB的功能。太神了吧?!

再看一下官网介绍
  • Dual-core 100 MHz, 32-bit ARM Cortex-M4F/M0+
  • Up to 512 kB on-chip Flash, up to 104 kB internal RAM
  •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 3 μA continuous sensor listening (power down with RAM retention)
    • Scalable active power/performance: Cortex-M0+ (55 μA/MHz) or Cortex-M4F (100 μA/MHz)
    • Four low-power modes and power profiles
  • Low-power serial interfaces: three Fm+ I2C, four UART, two SPI, up to 50 GPIO
  • Five clock sources: IRC, digital clock, PLL, 32 kHz, XTAL, windowed watchdog timer (WWDT)
  • Standard and advanced timers: five 32-bit general-purpose timers/counters, SCTimer/PWM, RTC with alarm, WWDT
  • ADC with up to 12 channels, 12 bits, 4.8 Msps provides full spec performance at any voltage
  • 22-channel DMA with 20 programmable triggers
  • Extended temp range: -40 to +105 °C
  • Operating voltage: 1.62 to 3.6 V
  • Packages: WLCSP49 (3.28 x 3.28 mm), LQFP64 (10 x 10 mm)
真的是没有USB 、CAN等功能呢,可能 LPC54100 主打的是低功耗数据采集与分析吧?!
The LPC54100 Series microcontrollers were designed from the ground up to deliver the industry’s best power efficiency for always-on sensor-processing applications
两路供电,实质上上给用户选择,当供电电压越低,功耗会减小,有利于低功耗的产品开发

对应原理图部分

注意一点:
LPC54100 开发板供电选择可以是以下三种方法之一:
1. 可以通过 20 芯标准 JTAG 插头第 19pin 输出 5V 电源的仿真器供电
2. 通过 MicroUSB 插座提供电源
3. 通过 2.5mm 电源插座提供电源(+5V 内正外负)
在电源选择JTAG供电是,一定要拨掉1.8V的供的。板子在JTAG的插口上没有做保护,同时确认一下JTAG输出的是多少V

(2)仿真器
官方的是板载USB仿真器  而万利板载子没有的,只保留了接口,二者都是使用SWD 模式。
不过,看官方的USB仿真器 有些复杂,同时其包括了DFU功能,官方的朋友就这点就值了

(3)低功耗的检测
官方

MAX9634TEUK 高精度电流检测放大器
74LVC1G53DC   2-channel analog multiplexer/demultiplexer
ADC122S021     双通道、50ksps 至 200 ksps 12位A/D转换器
其中 SSP0_SSEL_LINK 、SSP0_SCK_LINK、SSP0_MOSI_LINK、SSP0_MISO_LINK、CUR_MEAS_SEL是连接到板载的LINK上,也就是板载的LINK 还是测量功耗的功能。
强!
在电源的输入上 官方的对LPC54102 功3.3 与1.8 V 而且,对LINK 也是独立供电。

而万利的板子就只是短路帽进行,如果要测量也只能是自己动手了

(3)外围设备
官方的外围就相对简单了一些,但总在人性化。
三色灯

RESET 按键

WAKEUP 按键

UART to FTDI USB(TTL-232R-3V3)

这部分外接,同时也连接到LINK(也就是LINK 包含了串口的功能),同时对其进行了隔离,并不应该功耗的测量

I2C /SPI 接口 (很人性的做了限流保护,以及上拉)

Arduino 接口

这功能值得赞,Arduino 已经成为趋势,关键他在于开源,市面上很容易找到很好的硬件模块与软件代码,加速了模拟样机的开发。
再说说万利的板子外围
LCDM 屏

对于人机界面,这确定是不错,但注意一些XL XR YD YU 没有接信号,也就是说其只是简单的TFT屏
看一下屏的原理图

屏是通过MRE028-8347G 实现SPI 转 16bit-parallet 不过有一个疑问,它是芯片还是什么呢?如果芯片怎么找不到资料???
看屏板的线印,上图为接口。

其他的外围
两个 RS-232 DB9 针型插座,其中 UART0 支持 ISP 功能
16Mbit SPI Flash 存储器
I2C  温度传感器 LM75
两个用户按键和复位按键
五方向摇杆按键 五方向摇杆按键
四个发光二极管
一个电位器

UART 用的是MAX3232芯片,我想还保留232串口的电脑应该比较少,记得找个转换器。
还要是两个串口?!
剩下的就是接口,还算是人道一些,把芯片所有IO都通过排针引出来

总结:两个板子各有好处,芯片型号都是一样,都是LCP54102J512。万利的板简单,而且包含了很多很实在的外设。不过我总感觉官网的Link 包括了UART 、 SW 、功耗分析(从硬件上看),这个挺酷的。
还有就是兼容arduino的接口。

原文地址:[LPC54102]11、万利板子与官网的板子硬件区别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7fa4c80102vkmz.html

网友A:
原创的还是转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创的还是转帖的?

原创,只是我用WL 上传到博客,再复制过来,这样提高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创,只是我用WL 上传到博客,再复制过来,这样提高效率

原创的好,鉴于前面没有类似的针对两块板子的对比和解析,帖子本身有一定内容和参考价值,原创的好给你评分。

网友:
原来我的是官网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创的好,鉴于前面没有类似的针对两块板子的对比和解析,帖子本身有一定内容和参考价值,原创的好给你评分。

谢谢啦!只是投砖引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