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的FFT波形怎么分析?

楼主:
存了一个波形如下:

测量的是一方波,100KHz,图片中的上半部为时域波形,下半部为FFT。

图中的FFT部分,0、及100K以后的几条线好理解,但0及100K中间也出了条线,按说是50K的频率,但对于100K的方波,怎么能分解出50K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引入的其他杂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引入的其他杂波?

不应该有杂波的,因为把波形放大,仅为100K的方波。

PWM设定的频率也是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有杂波的,因为把波形放大,仅为100K的方波。

PWM设定的频率也是100K,

怪异。如果100k是基波,fft之后只能是100k之后的。怎么能有50k的呢

网友C:
0Hz处的直线指的是该波形的直流分量,与一般的频谱仪从几千赫兹处开始测量不同,这款示波器的FFT是从0Hz开始显示频谱的,因此,被测信号的直流分量也显示了出来。
50kHz处的直线是由于时基调得过大导致波形失真造成的。由于这款仪器的FFT波形和频率测量是基于屏幕点得出的,而当波形显示过密时,会出现新的周期,如图所示
此时左下角的频率测量显示为50kHz,所以FFT上会有50kHz的分量。
避免这个情况出现,测量的时候应该让多个周期的波形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如下面2个图所示.

如果需要在FFT打开时调节通道1的时基,可以点CH1按键再旋转时基旋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Hz处的直线指的是该波形的直流分量,与一般的频谱仪从几千赫兹处开始测量不同,这款示波器的FFT是从0Hz开始显示频谱的,因此,被测信号的直流分量也显示了出来。50kHz处的直线是由于时基调得过大导致波形失真造成的。由于这款仪器的FFT波形和频率测量是基于屏幕点得出的,而当波形显示过密时,会出现新的周期,如图所示此时左下角的频率测量显示为50kHz,所以FFT上会有50kHz的分量。避免这个情况出现,测量的时候应该让多个周期的波形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如下面2个图所示.
如果需要在FFT打开时调节通道1的时基,可以点CH1按键再旋转时基旋钮。

DS2000系列的好像也是如此做的  希望Rigol能多来论坛提供点示波器测量方面的技巧及科普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0Hz处的直线指的是该波形的直流分量,与一般的频谱仪从几千赫兹处开始测量不同,这款示波器的FFT是从0Hz开始显示频谱的,因此,被测信号的直流分量也显示了出来。50kHz处的直线是由于时基调得过大导致波形失真造成的。由于这款仪器的FFT波形和频率测量是基于屏幕点得出的,而当波形显示过密时,会出现新的周期,如图所示此时左下角的频率测量显示为50kHz,所以FFT上会有50kHz的分量。避免这个情况出现,测量的时候应该让多个周期的波形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如下面2个图所示.
如果需要在FFT打开时调节通道1的时基,可以点CH1按键再旋转时基旋钮。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2000系列的好像也是如此做的  希望Rigol能多来论坛提供点示波器测量方面的技巧及科普贴

好的,我一定常来看看。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号RIGOL,可以通过微信随时交流。

网友:
波形显示过密为什么就会失真呢?应该是采样率低的时候,示波器带宽没有相应降低(抗婚滤波),频谱混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