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体验之旅】电源设计

楼主:
 1.硬件环境
    Arrow SoC Kit   Quartus14.0
2. 设计概述
    拿到了开发板之后,软件的安装和学习确实折腾了一番,能够换电脑,笔记本不行,买了个新的台式机再来,接着又更换操作系统。电脑准备就绪之后,我们三人兴趣小组中,刚开始我负责FPGA中Verilog HDL逻辑的设计与调试。后由于进度的安排,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一块SOC板子。我开始重操旧业,进行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PCB的绘制。
    电路板的设计,电源部分的设计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需要考虑使用场合中输入电压,输出所需电流的问题。电源芯片的选取和电源电路的设计,将会对板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后期的调试过程中,一旦发现电源设计出现了问题,如输出电流不够等问题,将会对项目的进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可能电路板需要重新制板设计。
     当然,电源芯片自身消耗的功耗,即电源转换效率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节能环保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低功耗的产品。
     TI公司的网上关于Cyclone V的推荐的电源芯片很多,如LMZ31506RUQ等芯片,可支持12V电源电压直接输入,是一款不错的芯片。其它公司提供的电源芯片也比较多,可以供我们选择,包含Altera公司提供的 Enpirion系列电源芯片。经过我的查询和早起部分电源芯片的使用,发现给FPGA供电的低电压输出的模块主要是以LDO为主,这些LDO芯片具有输出噪声低,纹波小的特点。但是对于≥5V以上的外界电源输入场合,它们的自身消耗的功耗可就不太尽为人意,特别是当板子上所需电流增加的情况下。一般的LDO自身消耗的功耗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自身损耗掉的功耗也是在迅猛增加的。
     我后来试用过电源芯片TPS75333,TPS75325等小型封装的电源芯片,都会发现同样困扰我的问题。电源自身的损耗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有些电源芯片在实际使用起来,转换效率觉得会比手册上面的低很多。
     在某些场合下,每个芯片输出一路电源,采用多个电源芯片给FPGA供电,无疑也会增加电路板的面积,这不符合电路板设计的小型化的发展趋势。
     某些情况下,板子上多个电源的上电顺序也是设计电路板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3.设计结果
    经过不断地选型,电源芯片系统的搭建和仿真,面包板上小型电源电路的验证。从宽输入电压范围、体积小、外围电路设计简单,输出电源电流大小,电源转换效率等方面进行考虑,最后选用了LINEAR公司的LTM4644芯片。
      它一个芯片,就可以可配置 4A 输出阵列的四通道输出,便于减小电路板的面积;
      宽输入电压范围:4V 至 14V;
      每路输出电压范围可调,范围:0.6V 至 5.5V 输出电压
      每通道可提供 4A DC、5A 峰值输出电流
      可通过并联提供更高的输出电流
      提供过压、过流和过热保护
      每路电源输出时间,也就是上电顺序,可以通过调节外接的电容大小来简单方便的实现
      关键一点:该电源模块的转换效率高
4. 电源部分电路已经设计了好几版电路,LTM4644是感觉运行最为良好的一块。
   现在我设计的板子已经焊接好了,并且初步的FPGA逻辑电路已经配置运行起来。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芯片实际中使用起来,转换效率高。

5. 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电源部分电路的设计,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当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不同的见解也欢迎提出,我需要不断改进。

   谢谢EEWORLD提供这么个机会,让我从硬件开始,一步步来学习Altera SOC。

网友:
altera有自己的电影,enpirion,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哦。集成电感的dcdc,外围只需要几颗电阻电容,总体方案的成本不比ti的电源方案贵多少

网友:
电源哈。品质在ti方案之上

网友:
楼主已经自己设计soc的班子了?好腻害

网友:
我也正在做电路,电源部分还没做,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能否把原理图,PCB图发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部分还没做,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