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main()

楼主:
{
  system_init();                               //系统IO口初始化
  SPI_init();                                  //SPI初始化
  while(1)
  {
    for(da_data=0;da_data<0x03ff;da_data++)
    {
          da_data = da_data<<2;
      cs0;                                    //使能DAC
      da_data2=(da_data&0xff00);               //提取数据的高8位
      da_data2>>=8;                            //高8位移到低8位,便于赋值
      SPDR=da_data2;                           //写数据的高8位到SPI数据寄存器
           delay_ms(1);
      SPDR=da_data&&0x00ff;                    //写数据的低8位到SPI数据寄存器
      delay_ms(1);
      cs1;
          da_data = da_data>>2;
                delay_ms(1);                             //关闭使能
    }
  }
}
SPI通信中da_data = da_data<<2为什么要左移两位

网友:
没有说明,没有SPI通信的芯片,这样提问大家都看不懂的。为什么移位,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会有说明的。

网友:
你这贴是求助还是分享经验,在标题应该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