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提示compiler版本太低怎么办

楼主:
使用的是CCS5.3导入工程时,提示

See details below.
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2833x_RFFT' because its compiler definition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install the C2000v6.2 compiler before importing this project.

大概意思就是编译器版本太低,但是我使用的是CCS5,之前用4也没问题,而且也更新过了,请问怎么办 啊

网友A:
更新过?是check up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过?是check updata?

help中的check for updates

网友:
你的CCS在安装的时候有选择安装C2000的编译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p中的check for updates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直尽量保持ccs最新版本,目前6用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直尽量保持ccs最新版本,目前6用的挺好的。

恩,我是嫌麻烦不想装了。不过刚才找到解决方法了,选择V131之前的工程就可以打开,V140就不行。

网友:
为什么更新不了,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可以在TI官网下载最新的编译器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