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浮点运算和Q格式运算哪个快

楼主:
现在用28335做FFT,牵扯到不少浮点运算。了解到28335是浮点处理器,可以进行浮点运算,当然也可以使用Q格式。这里想问一下使用哪个方法速度更快,差别大吗?

网友A:
28335的浮点单元做乘法很快,但是除法慢很多,这是我们测试后的结果。
IQ应该是更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335的浮点单元做乘法很快,但是除法慢很多,这是我们测试后的结果。
IQ应该是更好的。

这么说总体还是Q格式快是吗?另外精度上差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总体还是Q格式快是吗?另外精度上差别大吗?

q格式计算等价于整形运算,速度自然快。

再有,q格式精度是自己设置的,建议你先看一下iqmath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q格式计算等价于整形运算,速度自然快。

再有,q格式精度是自己设置的,建议你先看一下iqmath的东西。

好的,我再了解一下